DELL I5-5555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07):
型号:15-5555
版号:LA-C142P 3.0
故障:待机0.013 不触发  开关3.3正常  待机3 5V 正常  LID正常
维修过程: 根据搜索论坛,得出次机不触发需要刷 KB9022 的程序。 接好线后刷机OK  。

原机的 读  出错。怎么都读不出来 后来心一横。直接擦除 重写。

写入新的资料又正常。后来就测试下读 写 。。

发现写了新资料后。 读写都正常了。 证明原机的资料缺实损坏了。。

顺便附上接线图。 在EC后面 有几个点。 我标好了。可以直接焊接。。方便。。

自己数据和资料是从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5608-1-1.html  感谢这位兄弟。感谢迅维,感谢默默无闻奋斗在一线的维修师傅们。 加点分吧。没分了。谢谢大家。。

冷漠, + 1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EC都内置程序,写个程序好麻烦的

网友:
写io需要用编程器不  看样子有点麻烦

网友:
楼主厉害,我KB9012都还没刷过呢

网友:
楼主 高技术啊?,!!!!!!!!!!!!!!!!!!!!!!!!!!!

网友:
有焊EC芯片的座子。可以买那个刷不用这样飞线

网友:
今天也来了台这样的机器,也是不触发,刷好EC后可以开机了,就是死活不过内存,机器是二手来的,来的时候只看到桥的BIOS动了,我也从新刷了,没有用,别的都看不出来动过。正头痛中

网友(2017-12-04):
找一个问题,要好几天,需要的是耐心啊

网友:
资料大了,ic价格便宜了,就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2024-04-28):
接线的顺序呢老铁,麻烦分享下,我是小白

网友:
xp866可以刷吗

网友(2024-06-04):
主板地线是接编程器的几脚RT80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