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69 2011年 开机按Option 不显示 ?

楼主(2017-09-07):
苹果A1369  2011年  开机按Option 不显示 ?机器现在是win10系统 ,开机使用正常,想改个苹果系统,开机按OPTION 键机器不显示,黑屏 ,什么都没有 ,能听到开机声音?
这是什么问题 ?

系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其他问题不再研究了,应该是出菜单了,但是不显示,索性盲选,改了系统。

网友A:
开机按OPTION 键机器不显示,黑屏 ??? 你先看看机器硬件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按OPTION 键机器不显示,黑屏 ??? 你先看看机器硬件有没有问题吧

是的,但是不按这个键,一切正常的,进系统 ,使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 啊                  暗屏 拿 强光照一下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看。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看。没遇到过

刷了 BIOS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啊                  暗屏 拿 强光照一下

不是暗屏,看不到任何显示

网友:
示波器打下屏接口的数据线的信号  看有波形没有,先要判断是主板故障还是屏部分故障

网友:
那就奇怪了,会不会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左右两边的都试试,外接键盘看。。。。。

网友D:
OPTION不能用是主板上问题,接二根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OPTION不能用是主板上问题,接二根线就好了

姗姗来迟的节奏,敢问是哪两根线啊 ?

网友E: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试试,差不多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试试,差不多都能好

刷过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厉害 我还以为这个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厉害    我就一小白   先看一下你们讨论

网友F:
内置键盘和触摸板不插用外置键盘开机试试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内置键盘和触摸板不插用外置键盘开机试试来吗?

没有这样试,苹果机器能够支持外接的普通键盘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这样试,苹果机器能够支持外接的普通键盘吗 ?

可以呀,有空你可以试试按Alt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