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9-07):
接到一台联想B460   接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拆开。。没有进水和维修的痕迹。。一看有铁壳子MOS  摸了一下有一组烫手。。。拆掉换上一组新的。。。电流上去了。卡在0.4A  掉电重启,反复。。判断应该是短路把CPU烧了,换了个CPU跑码亮机。                                     。

网友:
上个图片就完美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B460 通病不少

网友:
铁龟壳看到烦CPU必坏

网友A:
这个机器  一短路 CPU  必死  很少有能逃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一短路 CPU  必死  很少有能逃生的

应该说九生一死

网友:
铁MOS 460 470的通病了

网友:
铁壳通病啊铁壳通病啊铁壳通病啊铁壳通病啊

网友B:
挖槽   不是说cpu很难坏的吗   我记得以前有个贴子   一哥们那30v电压给cpu    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槽   不是说cpu很难坏的吗   我记得以前有个贴子   一哥们那30v电压给cpu    都没坏

真的假的?我不信

网友:
这个机器铁壳一坏报价就要把cpu的价格加上了。

网友:
这款机子。铁壳管和cpu容易一起坏。

网友:
不改铁壳不稳定吧,会不会返修?

网友:
修过n台,就试过一个没坏的,一看见这样的报价都得把CPU价报上。

网友:
我是修得少,还没有遇到过,感谢师兄发高清图!!!!!!!

网友:
这个电脑是很容易烧CPU,报价一定要把CPU

网友:
建议楼主把铁壳也换一下比较好,不然很容易就再烧CPU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坏了之后间接能把cpu烧坏,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坏了之后间接能把cpu烧坏,送钱的机器................................

网友:
铁壳挂了 CPU肯定要光荣

网友:
有这个铁壳MOS管的机器一旦MOS管击穿的那么CPU基本上都是九死一生

网友:
龟壳确实 坏比较常见 加上图片 描述 就很清楚可观了

网友:
这个机器烧cpu的多

网友:
乌龟壳MOS还会烧的 CPU还会烧滴

网友:
这种机都不知道搞死多少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