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AR-2048S复印机打印复印字体模糊并且一抹就掉

楼主(2017-09-07):
机器型号:夏普AR-2048S
故障现象:复印打印模糊,有重影;并且容易用手抹掉
身份证复印效果:

维修思路:
1先问单位客户,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产生了多久。不要马上检查机器。根据客户反馈:这台机器买了3年多,才换一两回淡碳粉。上个星期五还正常,星期一上班就发现这个问题?
2先拿身份证复印一下,效果如上图差不多。确实是复印打印模糊,有重影;并且容易用手抹掉。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定影组件出问题,明显是定影不良,可能是定影压力辊轴套磨损导致压力不足从而出现纸上的粉一抹就掉的情况。可能是定影的上滚损坏。但是拆开边盖,用手搭在定影外壳感觉温度达到。拿手电筒看定影上辊和下辊正常,没有破损。定影排除了,
3分析,根据客户的使用量来判断问题。不是定影,那就是粉的问题。怀疑下粉量太大导致的,先解决用手抹掉的问题。
4重影问题一般是鼓上的刮板老化引起,或是用了不良代用粉,粘上墨粉后引起的。解决这种重影的方法很简单,清洁定影上辊或更换定影上辊并选用好粉。
5根据自己脑海的结论:换粉和载体,把的、复印机搞一下保养可以解决。所以先谈价钱后订货。
维修过程:
1)          跟换载体,首先要清理干净原来的铁粉,但是原来的铁粉不要丢掉。万一不好还可以还原。搞得和刚刚买的一样干净在加原装载体。

2)  换好载体和粉盒机器报错,因为现在刚刚换了载体。所以我现在进行载体出始化。进入工厂模式方法:#插入C插入然后在按25在按开始在按2在按开始,等机器完全不响之后按CA键

3)        开始复印身份证和打印测试页。发现效果一点都没有变,这回丢人不讲还去了几百块的成本呀。这就是传说赔了夫人又折兵。
4)赶紧挽救,马上怀疑到是定影。马上拆定影下来,先把定影分解了在装起来在讲。一般分解定影,清理一下分离爪和温度传感器的异物,反正就是清理异物

5)搞好定影装起来,在测试一下。估计可以得把。谁知道还是一样,这回真的是完蛋了。定影,载体,粉盒都换了还不好。现在就差硒鼓了。对了,硒鼓我还没有搞过刮板的。马上分解硒鼓组件,拆开刮板倒掉粉。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客户为了省钱搞了代用的粉盒进去。导致粉的颗粒比较大,并且粉里面还有棉絮之类的东西。所以清理干净,随便把充电网拿牙刷洗刷刷。反正已经拆了,就全部搞好卫生。重新装好通电在运行一边载体代码。马上修好了。
总结:幸好1个小时修好了,否则换了载体和粉盒都不知道找谁报账去了。其他人看过修不好,我也没有怀疑刮板里面的粉会这样差。用A3机器尽量用原则的粉,其实就是客户拿代用粉导致的连锁反应,刚开始还正常,用几百张就出问题了。像我这样维修换载体和粉盒清理干净,相当于全新机器给客户了。

网友:
载体初始化步骤不对,可能以后会漏载体。

网友A:
复印机没搞过,楼主先检查定影上棍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印机没搞过,楼主先检查定影上棍看看有没有问题

定影换套新的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才公布的

网友B:
代用粉毁机器呀,2048S机器还爱漏载体,现在更换载体都不敢初始化了,修了好多2048都是载体初始化后就漏载体,转印辊上都是粉和载体,主充电架都更换过都爱漏载体,扫描部分也爱出现问题。

网友:
2048这机器台垃圾 卡纸 卡纸 卡纸

网友:
就是垃圾才好,机器不爱坏。我拿什么赚钱,要卖赚钱的机器和修赚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用粉毁机器呀,2048S机器还爱漏载体,现在更换载体都不敢初始化了,修了好多2048都是载体初始化后就漏载 ...

我修的时候全部搞了一下清洁才搞好的。载体进原装的来搞初始化才可以,拿代用的载体搞初始化很危险的。显影仓我全部清空,和刚刚买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印机没搞过,楼主先检查定影上棍看看有没有问题

不是定影问题我才发的,客户才几千张出问题的。可惜过了保修,哪怕在保内,谁叫你拿代用粉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