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 板号:LA-8131P 待机0.4俺开关没有反应 不触发绝杀。

楼主(2017-09-07):
直接秒杀

网友:
看来这是捡钱了,这也算是通病吗?

网友:
E430C 很多年的通病了  B+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吧

网友:
又是秒杀的,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电容短路   接的是什么电压   待机的吧  如果是接得公共点 应该5A

网友:
这个电容接的是19v公共点?

网友:
亲,这不算是什么通病,只是短路而已

网友A:
待机0.4?  这是电容短引起的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老毛病了,去掉,更换都可以

网友:
电容短路   接的是什么电压   待机的吧  如果是接得公共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可以先检测这个电容

网友:
也就是19V短路?

网友:
通病 认同  修道过 不止一个

网友:
这里烧了  屏线也会坏

网友:
像这种帖子应该加权限  不要被客户看见自己都可以修  我们这些做维修的还咋混

网友:
这不是秒杀 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4?  这是电容短引起的吧??????????

0.4A是属于待机电流偏高。。。应该是0.04A才对,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