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07):
板号是LG4858L,电流0.01不触发,按开关没一点点反应。
流程:
1。盲刷BIOS,不行。
2。,测待机有3V,5V.按开关有3.3--0-3.3跳变
3.查EC条件,供电,ECRST#,LID_CLOSE,AC_IN_KBC都正常..但是EC没有向桥发出PRWBTN#.没有拉低过程...
4.查PCH待机条件,BATLOW#,3.3V.ACPRESENT  0.2V,看来是这里不正常了。

桥的背面找到排阻RN1901,测量3脚,正反阻值只有200多。撬起EC对应的112脚,打阻值仍然不正常。

5.换桥。OK……
换桥后测过ACPRESENT阻值,正向500多,反向无穷大。

网友A:
ACPRESENT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没有成本的机器最好了

网友:
又是桥的问题   现在桥坏的真多了

网友:
忙修还是不错额,很熟悉布局,有点迅维实地学员的感觉

网友:
ACPRESENT 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楼主,不触发查PCH待机条件,怎么没差RTC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PRESENT是什么信号呢

是EC检测到AC电源后发给桥的信号,告诉桥现在是AC模式。

网友:
LZ这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牛逼,真是经验到位。我就是初学者,感觉这些挺难记的

网友:
要是黑胶的南桥,换起来也是不简单哦

网友:
LZ这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真是经验到位     感觉这些挺难记的

网友:
个人觉得 很多时候 触发灯亮 但是电流不跑 大多数时候都是桥有问题 (十台至少有一半的样子)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ACPRESENT真的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信号,一般桥的其他8个条件都正常就可以直接更换桥了,不会去在意这个,。

网友:
现在桥坏的确实很多了   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触发查PCH待机条件,怎么没差RTC模块

RTC查了,其实不止查了RTC,所有相关的条件都查了。只是有很多正常的没有写出来罢了。这个机器最终确定问题也花了一个多小时。桥也不是这么容易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CPRESENT是什么信号呢

那这个用电池开机 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
这个信号  论坛好像还没有相关的维修案例吧

网友:
                      之前修不触发还没查过这个信号  ACPRESENT  以后看来要注意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用电池开机 是不是就可以
单纯这个信号状态不正常应该是可以用电池开机的。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桥坏了造成的。所以用电池也不能开机。桥无法和EC通信。EC无法进入待机状态,无法向桥发送开机动作。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是个修机高手啊 多加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不过后来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