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 不触发到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07):
如题,接机客户描述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无触发
拆机到主板,去掉COMS电池2分钟后触发上电到0.7掉电,
测主板主供电正常,平台复位也正常,此板是集显主板更换CPU故障依旧,供电不偏低跳变~
更新主板程序一样,后来换了根内存触发上电OK,测得内存短路引起掉电,报价完修。

网友:
联想经常 发现内存掉电 特别是4G的内存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还有神州T6 hm65 2代U 的那款也经常掉电 内存引起的

网友:
老爷机了

网友A:
换内存 应该是最先做的呀

网友:
             是供电烧了,还是就内存短了。

网友:
内存都短路了,内存供电没击穿?

网友:
E47 不算老爷机的吧

……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灌水会被扣分的 情节严重会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 应该是最先做的呀

属于双故障 有不触发在前面需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