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麦本本小麦2,板号DAOTWDMB6DO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07):
来时说是进水,拆机后发现待机芯片处进水

清理焊盘后发现待机芯片RT8223PZ15.16脚烧毁,15脚接地不用管,16脚主供电,飞线解决。

后打值发现5V值只有2,烧鸡后发现CPU供电芯片发烫,拆除后正常,更换CPU供电芯片。
确定全板无短路,无腐蚀点后,上电,发现机器电流到0.8掉电。
后用示波器打波形发现内存已经过了,怀疑集显供电芯片。

ncp5911,供电量5V有,开启电压也正常,客户催的急,懒得测量,直接更换,更换之后成功亮机
本以为维修结束,装好机准备却发现开机电流到0.8时有时正常跑马亮机,有时会短一下闪红灯掉电。
后又打值PQ21和PQ25,感觉PQ25的值不正常,更换,最后一切正常,也不在闪一下红灯掉电

现在此机彻底修复完成

网友:
山寨机就是牛

网友A:
楼主,是不是集显供电的地方也有进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集显供电的地方也有进水的啊?

那个集显的场馆那好像是有一点进水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