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XC605-C83 BIOS问题

楼主(2017-09-07):
型号:宏碁AXC605-C83
版号:MS-7869 REV:1.0
故障:改系统window7不识别U盘,改完BIOS安全启动 UEFI关闭一样,硬盘识别不正确,拷贝系统后不引导,开机10几秒开机。刷此工厂BIOS修复!

网友(2019-06-01):
下载120次,都没有人回复, 这个BIOS肯定是好的。如果不好用肯定会有人反馈的。

网友(2021-01-03):
BIOS可以显示,但显示要10秒左右

网友(2022-02-18):
我刷完还是不认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