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

楼主(2017-09-07):
E555
AATE1 NM-A241
Rev:1.0
待机电流0.71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CPU 烧了 哈哈  我今天也遇到了
  3.3

网友:
不用多 说 刷BIOS  你会看到神奇的效果

网友:
刷个BIOS好的几率很大。。。。。。。。。

网友:
待机这么高  有短路了  如果是待机3V短路   那基本不用修了

网友:
有短路,先把待机修好

网友:
触发??????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待机电流应该不会那么大,要么短路,要么就是自动触发到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