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60G1 主机 739682-001无处发

楼主(2017-09-07):
       无处发      针脚有5V   不加电    有没有通病

网友A: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板子 先简单查下吧

网友B:
仔细按照原理查一下吧,不要光想着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板子 先简单查下吧

测了 南桥 供电短路     U口也短      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按照原理查一下吧,不要光想着通病了

测了 南桥 供电短路     U口也短      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了 南桥 供电短路     U口也短      桥坏了

坏了这么多看来客户是不能修了

网友:
坏了,那就换板吗?还是直接退给客户呢?

网友D:
小伙子,所谓通病一般都好多人发贴了。有没有迅维搜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伙子,所谓通病一般都好多人发贴了。有没有迅维搜了就知道了。

查出问题了

网友E:
原因可 能有很多,多检下别的条件,可能更容易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因可 能有很多,多检下别的条件,可能更容易发现!

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