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455,插电0.56电流,微短路,改电路解决。

楼主(2017-09-07):
一台联想E455,通电电流0.56左右。不能开机,检查发现PU11芯片有问题,取之通电,待机0.21正常,此电压插上适配器就应有1.1V.芯片买回来后,换了几片都不正常,不知是芯片还是这个芯片外围电路不正常,懒得查了,改之。
还是用上次发的小板,淘宝2.00一个,接4根线,搞定。拷机一切正常。

网友A:
我就想知道 你把芯片拆下来还能通电嘛?  你不怕后及短路嘛

网友:
还有改板的电路板,具体的发下,大家共同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 你把芯片拆下来还能通电嘛?  你不怕后及短路嘛

PU11这个芯片本身就是MOS管与脉冲调制集成在一起的,取了他是不会烧什么的。橙色+19V  紫色地  红色输出+1.1V  白色地

+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要多测试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B:
大神膜拜大神膜拜大神膜拜
大神膜拜大神膜拜大神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膜拜大神膜拜大神膜拜
大神膜拜大神膜拜大神膜拜

不要灌水   灌水是会受到处罚的

网友C:
改板的电路板,具体的发下,大家共同分享下

网友D:
你这是把别的主板的1.1v剪过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把别的主板的1.1v剪过来的?

这是某宝买的小板,不是剪的,另外问下为什么会有30个字符的限制?

网友F:
现在正常,稳定性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正常,稳定性是否会有问题?

正常,很稳定,跑了3D放了电影试了,温度也不高

网友:
这个是7月份修的E420,不出3 5V,也是改的小板,到现在正好两月,没返修,很稳定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771402

网友:
这样的板子不是很稳定吧,我以前也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某宝买的小板,不是剪的,另外问下为什么会有30个字符的限制?

什么地方有30个字符限制?

网友:
拆了0.21页不正常啊!还有什么短路吧

网友:
你多测几天吧我看有点悬可能用久了要烧其他芯片

网友:
具体的发下,大家共同分享下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要多测试看看是否稳定不错,值得学习,要多测试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要多测试看看是否稳定d vc

网友:
值得学习,要多测试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
这样改返修几率很大吧

网友:
还有这东西买

网友:
这种微短路不太好查呀,改了方便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正是需要的

网友:
楼主功夫高深  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板的电路板,具体的发下,大家共同分享下

理论上除了CPU供电不好改,其他的应该都可以改,我也是基本能修就修,实在不想修或一时查不到故障与没有芯片,客户又催的紧的,才改。很多同行都担心不稳定,但改过好多了,返修的很少。2元钱一块板,改个电路10-15分钟,就接4、5根线,功率大点的,再加个反馈,也就20-30分钟,节约时间。时间也是有成本的。

网友:
这么方便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

网友:
模块是不错,可是机子真能装下?

网友:
能稳定当然最好,不过好多本没有太多空间外加小板

网友:
当然最好,不过好多本没有太多空间外加小板

网友:
嗯  小板要如何买啊  小板上面是固定一个芯片的还是

网友:
高手!!!!!!!!!!!!!!666,求多发

网友:
也就是直接改一个1.1V吗?技术高深,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