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花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7-09-07):
诸位看图,是屏挂了不,里面是通用的板

网友:
屏上的主控虚焊也会这样,先加焊试试,

网友:
先换块版试试就知道 了。这种版不是通用的版,但和通用的很像。好多显示器中都是这样的版,通用的是可以改分辨率的。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和这种花屏类似 是驱动板供电问题

网友:
改了通用的板还是这样   那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换块万能驱动板有跳线方便多了

网友:
不一定就是屏的问题!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下,屏坏的几率比较大,换块驱动板点下屏试试

网友:
屏上的主控有问题的话也会是出这种问题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不亮的话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报废     还能买5块一张

网友:
多半是驱动板吧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试,现在只是白屏,先换了再说

网友:
分辨率不对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还是最大的,这种问题生意好的时候我都不接,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通用驱动板的话先刷程序,分辨率要对上

网友:
用点屏器点下就明白了,这个现象屏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你会用通用板改分辨率点屏吧?单看这个故障不好判断是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去找看21.5的屏接你的板来试或是找片通用板调好1680*1050分辨率来点你这片屏来试。按经验屏坏可能性会大一点

网友:
分辨率调对的话 屏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直接换个通用板,故障一样就修屏。
屏各栅极电压正常,直接放弃。几分钟的事

网友:
驱动板分辨率和位数对 那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主控芯片坏的机率很大。换一个试试咯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7-10-07):
楼主这种通用版是不带跳线的,所以不存在分辨率问题,可以换个通用驱动板和屏线排除一下问题

网友:
看样子基本是屏坏了,屏线用刀片刮刮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 程序 等等也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