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 白屏维修

楼主(2017-09-07):
型号    DELL  3450
版号    DAV02AMB8F1
故障    开机白屏

       接到DELL机器一台,去掉电池,开机亮机白屏,这种小问题大家应该很快想到屏缺电压引起,要么是主板缺LCDVCC,要么就是屏上保险坏了。
果断拆机,发现显卡被搞过,先不管这个。找到屏接口,量基本条件。

测量1 2脚LCDVCC,3.3v  正常。3 4脚3.3正常。24 25脚19V正常,引起白屏的基本条件主板上正常。拆屏,保险好的,正常,怀疑屏线,接上屏量屏接口到主板接口都没有断线,正常。我就郁闷了,能引起白屏的基本条件都正常,换屏也是一样的白屏。难道显卡问题,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太可能,思考了一下,果断在量一遍。这次终于发现问题了,1 2脚LCDVCC,开机3.3V正常,但是慢慢的电压从3.3V变成0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找LCDVCC来源。

LCDVCC由+3.3V_RUN经过Q40转换而来。测量1256脚3.3正常,4脚3.3慢慢变成0V。3脚控制脚12V左右慢慢变成0V,问题就在这个控制脚电压引起,Q40 3脚电压受控于Q38  Q39,要想Q40 3脚电压高电平,Q39必须截止,G级必须是低电平。经过测量,Q39 G级从0V慢慢变成2.几V,Q39导通,把15V拉低成了0V。Q39的G级要低电平,又受控于Q38,Q38 2脚开启电压3.3正常,2脚 2.几V,正常情况应该是控制级2脚控制高电平,Q38导通,把3.3V拉低成0V,Q39的 2脚控制级就成了OV,低电平Q39截止,15V才能正常的去开启Q40。到这里果断Q38换掉,接上屏开机正常亮机。
     这个故障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只是给新手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A:
白屏的故障  只要不是逻辑板的问题  都不难修

网友:
你总能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B:
白屏故障大多数是屏供电引起的

网友:
这个也是要细心点才能发现,现在大家都太浮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故障  只要不是逻辑板的问题  都不难修

5分钟之内搞定,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也没有多少难度,只是分享给新手朋友一个思路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白屏故障大多数是屏供电引起的

是的。。。。。。。。。。。。。。

网友:
这个问题分分钟搞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这算是秒杀了吧。。。不错啊。。。。。。。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除非是屏幕的逻辑板损坏

网友:
可以的老司机。这在新手区应该加精了。原创币。

网友:
这个我遇到蛮多的了  都是dell的机器  开机白屏的

网友:
技术很到位,值得学习的一篇,想做维修就得心细上点

网友:
白屏还是好修的

网友:
仔细啊 我是没这个耐心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好有耐心,确实没有耐心查.............................

网友:
排除屏的问题,电压,,屏线,最后才考虑显卡,这个就是少3.3的电压

网友:
09259-2

网友:
一般 这种情况直接去掉短接或者直接短接

网友:
屏供电问题,这类问题很常见,为了金币也要评论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太给力了

网友:
不错了,白屏一般都是却供电,都比较好修一点

网友:
屏供电没转出来就是这样。有的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