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07):
今天收到联想V4000一台,开机掉电,求助

网友:
怎么个掉电法

网友:
开机第一次大概十秒钟掉电,再开基本上不显示就开始掉电了,刷BIOS不管用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7-10-24):
我也有这样的一台,开始客户拿来放了个电就好了,第三天客户又拿回来了,查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2018-01-08):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感谢回复,电脑已经处理了。  。

网友A(2018-03-29):
怎么解决的  我也有几台   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8-05-03):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我也有几台   一样的故障

没有解决,电脑已经处理了。

网友(2018-10-14):
deun郁闷啊,我手上也一台,怎么没有高手解决的啊

网友:
同样的 问题啊   开机出LOGO  然后 就掉电    买次开机都是这样 有没有解决掉的   我这个有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又可以用几个小时

网友(2019-01-13):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                       开机出LOGO掉电

网友(2019-05-03):
  加焊下显卡 应该就好了  但是会返修

网友(2019-11-22):
这显卡热量应给不大吧 加焊·········

网友(2021-07-13):
我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