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奇怪问题

楼主(2017-09-07):
E420 没有电池 插着充电器 开机进系统 软关机之后 再开 无法再开必须要拔掉充电器再插上才行 BD95280已经换过了,一样
充电

网友:
什么系统 Windows10? 换win7试试

网友:
是不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E420 没有电池 插着充电器 开机进系统

网友:
再开不法开是不触发吗?

网友:
不能二次触发的时候查下 触发条件 按照时序查

网友:
在不触发的时候查一下触发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tc电路,BIOS程序刷刷

网友:
BIOS芯片待机没有供电,这个本子 待机的时候 也没3V 5V,查了半天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一次,故障跟你的很像,关机电流没有完全关掉,1.5V的电压没有关掉,造成的你查查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关掉,最后查到是EC线路那里出了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