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1020plus电路维修

楼主(2017-09-07):
,惠普1020plus,插电没反应,十来秒钟后,嘭的一声,打开发现电路板上的一个35V 680uf的电容爆了,去店里换了个电路板,插电还是没反应,店家还让换主板,再换比打印机还贵了,我是搞手机维修的,基本检测都会,请问大神们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检查哪里?如图左下角电容

网友:
如图,左下角的那个电容爆了,电路板又换回来,店家换了电路板还不行,又让换主板,最后要四五百,比打印机都贵了,所以没换

网友:
目测,问题不大,找个老师傅给你修修吧,求师傅收费30-40吧,

网友:
问题是我们这没有个靠谱的师傅,花了200都修不好

网友:
按照型号 测。哪个坏了换那个。你修手机应该有工具吧

网友:
换了电容  电压好了吗? 输出电压高吗?

网友:
主板用手摸 有地方烫吗?  有地方短路吗?

网友:
开关电源坏一般不会只坏一个零件。

网友:
1020没遇到过爆电容的情况,楼主家的电压稳定吗?

网友:
先更换35V680UF电容测量输出主电压24V正常吗?要是电压低于22V打印机就开机不正常了,或者是就不开机。

网友:
主板两处断裂。果断飞线。。。然后换电容不会发烫了。看来爆电容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然后还是无输出电压,换了的电容处也无电压。测了一下。发现有个方形保险烧了。换了个这样的玻璃管保险

网友:
然后就成了这个样子,,一部分有24,到了输出接口又没了。

网友:
红圈区域没电压。右侧黑色方形继电器上方都是220,到继电器没有了。测试继电器正常,上方到左上角24V正常。到左上角电容那往后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