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开机不显示通病问题

楼主(2017-09-07):
  接修一台能开机却没有显示的三星液晶显示器,连接主机开机时提示检查信号输入,拆开没有发现主板上有什么显著问题,淘宝网搜索主板时发现好些卖MCU程序的,看样子该问题是通病了,又看到淘宝网上卖家的如下描述:(问题现象: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 ,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飘来飘去,连接电脑VGA线就是没有图像显示,极少数情况出现:显示红绿蓝三色!多为MCU程序破坏),但是我手里没有读写储存器芯片的设备,于是我又上网搜索相关维修案例,看到有个坛友回帖告诉其他会员,可以到官网下载三星的升级软件来在线更新显示器固件,只要接上笔记本就可以刷机了,于是我就照葫芦画瓢,开始液晶显示器没有通电,只是接了显示器而没有通电,笔记本安装升级软件后我重新启动后就自动检测显示器了,检测为已是最新版本了,于是我接通显示器电源和网络后再次启动升级软件,进度条跑完后就显示软件更新完全成功,重新启动三星显示器后就能显示了。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该机有如下几种维修办法:

  1:最适合小白的就是直接买主板来更换

  2:官网上下载MCU 程序或者淘宝买MCU 程序,再买个编程器来刷储存器,刷完后重新焊上去

  3:直接淘宝购买刷好最新MCU 程序的25X芯片来更换

  4:官网上下载升级程序,把三星显示器接到笔记本上,设置为两个屏幕一起显示,连接网络后就可以在线升级了

  5:如果没有笔记本,就从官网上下载MCU 程序,两部台式电脑用带远程操作功能的软件连接成功后,换上问题显示器,运用远程操作来刷机(该服务淘宝上就有,每次10元)

  虽然本例维修只是照葫芦画瓢,但是我却提供了多种维修思路,适合各种小白和高手来操作,让大家今后遇到时不会绕弯路,维修顺利成功信心满满,很有成就感!!!

网友:
以前修过几台三星,还没想过可以这刷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设置2个显示屏同时显示才可以刷

网友:
直接刷程序,这种显示器修了不少于10台了

网友:
管理员都来发贴了   厉害了   三星的通病了

网友:
三星爱坏程序

网友:
哈哈前两天修到了一台,一模一样,迫于没有分,用楼主的方法,秒杀掉,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真是刷新我的人生观了  程序还能这样刷 厉害啊

网友A:
这屏很垃圾。很容易出现闪屏。修都修不好

网友:
这机器也算是通病了          一刷就好呀

网友: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分享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分享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又学了。。。。。。。。。。。。。。。。。。。。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就是送钱,

网友:
三星的通病,升级BIOS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01):
正在刷。。。但是比较慢,十几分钟了。等待,期待中。

网友:
遇到三星与长城坏程序的比较多,都是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通病,通病,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办法好哦

网友:
刷过好几台,根本不用拆机,直接VGA上刷

网友:
同理,解释了为什么RT809H上有VGA接口。就是下次可以直接不用拆机,先在线刷个MCU试试再拆。。省事

网友:
貌似没有这么复杂,接到笔记本的VGA接口,运行三星升级软件就能好。

网友(2018-03-09):
引用 网友A:
这屏很垃圾。很容易出现闪屏。修都修不好
我的点不亮,刷完了能正常点亮了,但是闪屏,修不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算厂家设计缺陷了,这个系列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显示器就是刷刷刷,修的太多了

网友:
辛苦了,有图片就好对比操作了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谢谢 无私奉献,

网友:
这种问题多才能捡到钱  真正复杂的 就 只能换板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真好,这种代换方法也研究出来了.学习了.

网友:
有编程器机器都不用拆,直接刷机,方便快捷

网友:
我只会·扣下来··用刷写器搞·在线刷·没搞过··可能是习惯了·这样搞吧··分分钟的事·

网友:
各个品牌都有问题,不出问题我们挣什么吃饭

网友:
程序坏了就这样了,到官网下载工具刷一刷就好。。。。。

网友:
这个通病12年就有了,当时就是从网上下升级程序,一开始不知道,还跑去售后了

网友:
前两天还遇到过这问题,dvi口无输出,vga口就没问题,看她没修的意思,就给他换了根线

网友:
一个802f直接搞定,连上vga直接刷。

网友(2018-04-09):
刚刷好一台,双屏显示没有用,结果用另一台电脑远程刷搞定了,楼主顶起

网友(2018-07-23):
直接刷死了。不停的1%-40%循环。拔电,直接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