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DS2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07):
触发有时立马掉,有时2,3秒才掉

坚持2,3秒是屏也会亮一下

屏能亮,各大供电至少是出来过

万用表戳了下vtt_pwrgd,很快掉到0,不确定是先pg变0才掉电,还是掉电导致pg变0

测下前面控制端

电阻R71两端开始测,电压分别0.9和0.6

那可能是电容漏电,也可能是Q19问题

直接把Q18 Q19都拆了吧

再触发,正常,插着U盘能进PE

比较碰运气,第一个PG测了下就找到问题了

PG电路实物位置

PG电路图

拆下的Q18 Q19

开机进PE咯

网友A:
要是Q18输出1V.看你怎么装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Q18输出1V.看你怎么装逼

正常的话继续查其他的

发这个不是来装逼啊,都是最基础的大家都懂

关键是赚点下载分

网友B:
这是这个板的通病了   修过几块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这个板的通病了   修过几块 都是这个问题

请教是修那个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是修那个信号

总线供电的好信号   被拉低 会造成无CPU供电的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Q18输出1V.看你怎么装逼

你也别这么说,或许人家真有两把刷子

网友C:
CPU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丢失的故障吧,这板子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供电的好信号   被拉低 会造成无CPU供电的开启

我这个有好信号。也有CPU供电的开启。但是CPU电压就是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PU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丢失的故障吧,这板子的通病。

有EN信号开启。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EN信号开启。1V左右

不是坚持不住会掉电么,EN开启信号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也别这么说,或许人家真有两把刷子

版主说话就是客气

不过我没刷子

台式机主板只会供电时钟复位和刷下bios

连BGA都没买

只是发这个贴子纯粹为赚点分

毕竟这么简单的故障要是拿来装逼

分分钟脸被高手打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说话就是客气

不过我没刷子

没啥装逼打脸的,又不是什么技术研讨会,就一个经验心得,发上来就是给人看的。高手看了自然明白,小白看了也能明白,那就OK了。管那么多做啥呢,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