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图中的电阻是什么的!

楼主(2017-09-07):
请问各位大神图中R765是什么电阻,用什么能代替?我找了一个装上屏不亮,原来的装巨烫!

网友A:
开机后RUN_ON#应当是低电平,Q59截止,R765截止,不应该发烫
查一下RUN_ON#信号,如果信号正常查Q59是否损坏

网友:
还是信号有问题,换一个Q59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RUN_ON#应当是低电平,Q59截止,R765截止,不应该发烫
查一下RUN_ON#信号,如果信号正常查Q59是否损 ...

Q33已经烧胡了,换完以后能开机了,显示也正常,开机过程中小小的响了一声,再开待机已经0.1多了但是开机还是能亮的,只有R765巨烫,不知道用什么替换!想替换R765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3已经烧胡了,换完以后能开机了,显示也正常,开机过程中小小的响了一声,再开待机已经0.1多了但是开机 ...

如果是正常的主板,拆掉R765照样亮。明白我的意思了吗?R765和Q59是为了关机后放电的,正常开机时R765根本就不会导通,不会有电流流过

网友:
                 这个R765不装也没事吧、?

网友:
直接去掉R765 看看屏能亮不

网友:
这个电阻可以直接去掉的

网友:
换了Q59,换了屏已经修复,谢谢各位!

网友:
下拉,保护的作用!

网友:
阻值对的就行了,没什么特殊要求,原来的烫说明别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拆了用锡连接上就可以!没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