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无线打叉

楼主(2017-09-07):
   各位大神无线网卡打叉做系统 换键盘  刷bios 换无线都没有用是什么问题哪位遇见过 赐教下

〆鹧鸪﹏哨、 -1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联想官网下载无线驱动 和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A:
20脚拉个3.3v强制开启

网友:
去官网下载电源管理装上试下。。。。

网友:
请安装一个联想电源管理软件打开无线开关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是无线开关打不开?强制开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脚拉个3.3v强制开启

这款机子是新式无线网卡,NGFF接口的,你确实是20脚开启?

网友:
这里有一例G50-70的,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903-1-1.html

网友:
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不装  也会不开启无线的

网友:
这机器被折磨的就差换板了

网友:
我想无线网卡的接口的工作条件满足不了吧!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强制打开 你可以尝试下试试

网友:
屏蔽22脚强制开启无线网卡试试看

网友:
在官网下载下驱动吧   其他地方下载的怕是不行

网友:
联想都需要电源管理的,看下驱动能认到吗,能的话就强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