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5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9-07):
客户拿来联想G450说摔过后不显示了,拿来给看看能不能修,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后让客户回去等消息,拿电流表开机发现电流跳到0.8不动,也不跳马,麻利拆机裸板单点,发现电流跳变正常,接键盘灯大小写灯可以正常切换,以为捡到钱了,把板装到D壳的时候再测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还是跑0.8不亮,再拆机,裸板点又可以开机显,外接也显示了,把外接的设备一件件拆进去测,发现接了硬盘后不显示的,量了下供电都正常,估计是南桥的问题了,拆下南桥发现断了七八根线,飞线后问题修复了

网友A:
好久没修到这机器了  太老了

网友B:
老爷机这样搞得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修到这机器了  太老了

恩 ,对啊 差不多十年了呀这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爷机这样搞得收多少钱

没到200,有机器修就修吧 有钱赚就行

网友C:
这么多的线飞出来能稳定吗
发热很容易脱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的线飞出来能稳定吗
发热很容易脱焊吧

反正到现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不算多吧才七八根

网友:
以前修的多 这个机器  这板号现在应该也便宜了吧

网友D:
机器可能摔过了   桥掉点了

网友:
                机器有点老了,掉点补线要求手工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可能摔过了   桥掉点了

看帖仔细 就是摔过的机器

网友:
相对老的机器了 还有毅力 飞线焊桥  ……加分

网友:
哇  要是我   打死我都不去飞  老机器  还不如换一块主板

网友:
掉点补线的机器就是烦人啊。。。。。。。

网友:
我都好久没搞过南桥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那么老的我都不知道多久没修到过了呢

网友:
看到这样的板子就头大了,有点不休换主板的冲动

网友:
有钱挣就好啊 7-8根还可以

网友:
上次搞个A1278的显存掉点问题,花屏,搞了我2天,刚开始也一直在显卡上纠结,没抱希望拆显存还搞好了

网友:
客户出得了钱,换板也是一种选择。这样都修好了,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