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触发掉电 迅维二期

楼主(2017-09-07):
老师发了个没有主电源跟基带电源的故障板,叫我试试。我很无奈.....
观察:拿过来先整板看一下,除了没主电源、基带电源,还有几个电容被抠掉了。
分析:应该是哪里有短路才能拆成这样,应该是主供电VCC_MAIN短路了。
开搞:测VCC_MAIN,居然没短路,那就先把主电源装上接电触发,看了下电流表没电流,就以为没触发,测开关脚有1.8V,以为电源芯片是坏的又换了个,还是那样。
分析:主电源只要有VCC_MAIN收到按键触发信号就应该工作,多多少少就有点电流,要不是断线了就是我没看到(因为我是用镊子碰了开机脚才抬头看电流表的)。
开搞:用镊子碰之前就盯着电流表看,触发的一瞬间(可能不到1秒)显示有30毫安然后掉下去,尴尬.....(给迅维丢脸了)。 这应该是CPU那路供电短路了,一测还真是有短路

电流表电压调到1.8V 电流调到1A,熏松香 夹表笔烧,发现CPU上盖有问题,取下CPU换掉上盖(搞CPU的过程我就不写了,论坛有)开机亮屏,维修结束。

总结:犯了个小错误,走的点弯路。故障不难判断但手工一定要过关。

网友:
换上盖                        要取整个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