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APPLE A1534金色笔记本USB不能用

楼主(2017-09-07):
机器原先客户拿来的问题是屏碎,换完屏后USB不能用系统里提示电泳不够,量接出来转接口上USB供电电压只有2.2V,充电都没有问题,在某宝上订了充电接口加排线现象依旧,哪些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不吝赐教一下了 谢谢!

网友:
主板拆出来量量条件看看。

网友:
修主板吧! 这种没办法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主板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只少要5V 吧,如果有点位的话改个电压

网友:
       这板子小的和手机主板一样,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
直接查下USB接口的5V 来源

网友:
直接在转接口上加个USB转接线外借个5VUSB供电就可以用了   喊客户将就用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的5v来源,修一下

网友:
是主板接口的掉元件了吧,要多查一下电路

网友:
电压不对啊 找电压修啊 可以搞好的

网友:
我记得是5V-S4电压经过一个USB芯片转换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或电池管理 附近有电容漏电!

网友(2017-10-22):
如果只是电压问题,是比较容易修的,苹果的USB供电是受一个IC控制的,可以先对地打一下USB供电的阻值

网友:
如果只是供电问题的话就找出5V转换管,量下前后级。找到问题干掉他。这种供电类的问题都小问题。

网友:
可以断开 拉个5V过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主板的问题啊   ,拆出来修咯

网友:
考虑下屏上摄像头的线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修个USB供电还用发求助帖吗  ····

网友:
找个图纸,查下usb供电来源就好了呀,

网友:
tpye-c修USB真的很难,没料修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可否拉一个5V过去呢???????

网友:
检查下5V转换电压,是否有掉件或断板?

网友:
电压偏低了。这个有图纸的话应该不会太难吧

网友:
接电源能开机吗?不能可能是输入检测有问题

网友(2017-12-01):
电压不够的 有电容稳压的 是不是这个有问题 不行拆掉直接飞线也行的

网友:
查一下USB的供电呗,正常是5V左右的

网友:
换屏应该和USB没有关系,主板拆出来看看

网友:
看一下5v的来源 实在没有办法 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就飞个5v试一下

网友:
看看供电是哪个芯片发出的

网友:
最怕这种本子了,而且还是亮机的。

网友:
感觉如果是USB少供电 可以飞线 但是 我遇到事A1534 开机 一会 花屏

网友:
我加焊了内存 现在是2个小时 才花 但是感觉直接换内存 有点莽撞 只能 退了 这种内存很贵 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