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机器板号NM-A091 i3CPU 故障电流0.45左右不显示可以试一下这个BIOS

楼主(2017-09-07):
x240机器板号NM-A091 i3CPU 故障电流0.45左右不显示可以试一下这个BIOS 开机速度也很快

网友(2018-03-14):
我试了,刷上开机不显示,还是停在0.45那里不动

网友A(2018-06-09):
请问这个BIOS 8M还是16M的呢?,........

网友(2021-11-07):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BIOS 8M还是16M的呢?,........

这个机器有8M的有16M的。好像是集显和独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