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 yoga 14刷BIOS

楼主(2017-09-07):
s3 yoga 14刷BIOS怎么刷呀,碰一台开机不显,量各电压正常,想着会是BIOS问题,想刷找不到设置刷,请问谁知道这种怎么刷或什么设备支持的

网友:
飞线或者用转换焊接座

网友:
直     接   喊   上线  轻松     刷

网友:
RT809F 送了一个万能座子 焊接在8脚BIOS位置就好 苹果笔记本的BIOS也是这种 上次我刷新成功

网友:
焊接在万能坐上上面。 注意中间部分绝缘就行

网友:
           这个和苹果的BIOS芯片一样刷,搞个转换小板就好了

网友:
没有设备的情况下  就飞线刷呗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BIOS也是这种 上次我刷新成功

网友:
飞线 用RT809F应该是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
飞线刷,rt809f应该就可以

网友:
飞线刷一样的,就是BIOS还没有找到,有点崩溃

网友:
谁有程序   呀   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
焊在中间那个8脚。芯片底部用茶色胶贴掉。

网友:
话说要飞线刷啊,虽然我没有这样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