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开机无背光

楼主(2017-09-07):
  前几天,一客户拿来一台苹果1466笔记本,说不显示,只有点影子,尽量当天下午修好,拿过手稍微检测了下,这高端货的配件哪有现货,一时还没底气,于是先和客户说,先检测下再说吧,拆机,。。。。。
   肯定问题在背光,F7700,都烧黑了,处理,换了个,电压.12.6V,还是无背光,开始研究背光控制芯片吧,一顿找啊找,芯片是找到了,,哦...BGA 封装的,都烧掉一边黑了,好吧,告知客户,先换了这芯片再说,要等2天,客户同意,于是就定芯片。。。。2天后芯片到了,刷刷焊上去,测试,还是不亮屏,想到这芯片不好焊,是不是没焊好,拆了,直接再换一片,还是原故障,好吧,转移目标,最后发现,芯片背面,有个小孔,黑的,不用说,过线孔烧了,

最后的亮机图,第一次发帖,表达能力不怎样!你懂得。

网友:
苹果笔记本暗屏是比较常见的 特别是进水后的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么牛的技术,收客户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么牛的技术,收客户几十块钱

有修苹果笔记本收几十块的嘛!这样是扰乱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