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ED32C330按待机按键能关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7-09-07):
求助各位大神  TCL LED32C330按待机按键能关机不能开机      程序刷了好几个  刷完能开机 就是不能按待机键关机  ,关机后红灯亮  在按待机键 不开机  ,刷完程序又能开机

网友:
换个存储芯片试试!...............

网友:
按键有没有软故障,你需要查明下。

网友:
故障奇特,或许是总线故障(就是和总线相连接的另件有坏),留院观察吧。

网友:
检查一下总线电压3.3V有没有偏低

网友:
百度上能搜到一个例子,看能不能帮到你:http://www.jdwxs.com/tcl/201405/00069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