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A跑码91

楼主(2017-09-07):
华硕A85XM-A跑码91,看论坛里说是刷BIOS,可是我刷了两个还是跑码91,不插内存跑码3F报警,高手们指教下

网友:
可以到华硕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不过要分离才能刷

网友:
过了内存了   看看外设吧

网友A:
测量PU602    5脚电压只有0.81,点位头上是2.5V    现在修的没思路了

网友:
都查到电压低了    为什么不换一个 芯片试试,找 ASUS AMD 主板差不多的代换试试

网友:
这三个芯片的5脚电压都只有0.8V   第二个芯片的5脚只要装上内存表笔挨第5脚就重启

网友:
图片怎么发,不会发图片啊

网友:
测量PU602    5脚电压只有0.81,点位图上是2.5V。是不是内存参考电压出错了。如是查一下分压电阻。

网友:
看代码已经过了内存,查一下下面的时序,外设等

网友:
检查内存的条件,打灯座看看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PU602    5脚电压只有0.81,点位头上是2.5V    现在修的没思路了

意思是VDDA2.5V这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
板子是摔过后,就不开机,最后还是没修好,给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花时间长了,不值得,还有就是客户要的急,最近维修也比较忙

网友(2018-01-23):
5PIN FB脚  4脚才是输出 2.5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