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117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9-07):
惠普Q11OS7不开机  触发1.2不跑。BIOS刷了 南桥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电压都齐的,没进水  CPU也换了还是一样  求大神告诉有什么通病

网友:
不过内存吧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A:
见你说换了南桥,是双桥的,还是单桥芯片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你说换了南桥,是双桥的,还是单桥芯片组的?,

这板子应该是单桥的

网友:
会不会自检哪里没有过吧    看一下把内存拿掉电流多少    然后断开显卡耦合   看看    这样可以去判断是哪里没有过

网友:
到底是不触发还是有触发不开机>?电流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