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Y进系统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7-09-07):
板号:X555DG
故障为待机欠压,波形见图,有这板的帮忙看下3/5V上下管型号多少?因换了V1595S,所以把原配的丢掉了,1595S只用了一天又出现这问题了。或者有好管子介绍的也可以介绍个,开关灵敏度高的。

网友A:
把字套上绿色背景   看不清呐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字套上绿色背景   看不清呐 楼主

板号:X555DG
故障为待机欠压,波形见图,有这板的帮忙看下3/5V上下管型号多少?因换了V1595S,所以把原配的丢掉了,1595S只用了一天又出现这问题了。或者有好管子介绍的也可以介绍个,开关灵敏度高的。

网友:
跟管子没关系,是有原件性能不良了

网友:
你的字带背景颜色,看不太清楚

网友:
原机的型号,不过应该不是上下管问题。查查别的吧。

网友:
待机欠压,,,,,待机也会欠压

网友:
已经处理好了,感谢5楼和7楼的提醒。。。。

网友B:
楼主后来是哪里的问题啊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来是哪里的问题啊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的

华硕X555Y不开机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32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后面的贴发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