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73G 触发不出独立显卡电压

楼主(2017-09-07):
此机器是RTC-RST信号短路,刚开始修的时候吧2个BIOS都刷了,后来找到RTCRST信号电路,一个内存槽下面的电容坏,换了一个后电流到0.22不跳变,我就吧备份的BIOS都刷回去,怎么都不行,开机就0.22 无独显供电,以前遇到过一台,刷了好多次BIOS,都不行,后来刷回备份的好了,这次怎么都不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换了2个编程器刷都不行

网友:
     楼主可以下一个论坛包好的BIOS试试。

网友:
可以去淘宝买一个原厂BIOS  刷一下  不行的话 就不用考虑BIOS  问题了

网友:
这种好像分好几种显卡的,不知道你刷对没有

网友:
要是备份的正常 刷写正常  就查下别的地方吧

网友:
可以再刷个原厂BIOS程序试试看,如果不行就可以排除BIOS问题

网友:
建议你最好去淘宝去买个原厂的bios程序..........................

网友:
论坛上有说这个机器不能换BIOS,现在我吧BIOS都搞乱了,现在也不知道哪个是原装的了,图纸上是16BV 32BV 现在实际应用不是这个,晕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要原来的bios芯片才可以兼容的

网友:
                            考虑考虑其他问题吧。、。

网友:
这个电压估计 cpu电压都没有出来

网友:
记得基地的时候老师教过,独显不是开机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