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上电触发定电流222MA维修思路

楼主(2017-09-07):
在实地一个多月过去了,干完A8过后又一个挑战,拿到板第一时间检查板的外观,有没有修过, 是否进过水,电子元件有无发黑等,如果没有发现异常!下一步接电看电流,通电后发现无漏电,触发后定电流222MA

U1202慢慢发热过大,第一直觉有短路,从定电流分析--定电流220左右是显示电路有问题,先从PP_GPU供电查,打U1202电源芯片周边PP_GPU电路的电容是否有短路,“的”第一个就中了,C0442电容短路,说明这个回路有短路

这路是给A8的GPU供电的PP_GPU相连的有11个电容经两个电感到主电源,先排除是否是主电源短路吧,把相连的两个电感去掉,问题还是一样,那就后级电路了从简单拆起,可不能先干主CPU。
最后确认还是是A8有问题,还好我也是过了A8的,信心满满,干了两个星期的A8已经差不多完全掌握了重做A8的技巧。开工干A8,下完A8后,上电看电流,触发后电流正常十几MA。下完没除胶前看一下PCB板焊盘和A8焊盘有没异常,除胶后再检查一下焊盘有无短路现像

有无掉绿油的,掉绿油的要补上。下A8最好是中层也要一起处理,不能下完不分层就直接上上去,这样可能你吹的时候爆锡也会短路,所以不要偷懒,在这里再提醒一下新手,中层一定不要上锡太多,上到平CPU面就行了,多了很容易短路,把下层植好锡吹上去自动归位再吹5秒,降温后再通一下电,维修最好做的每一步都要通一下电看一下电流,记下每一步的电流,这样你才知道你的每一步有没有问题,正不正常,通电触发没上层是80MA左右电流,正常后再上上层。上上层最好是能动下,这样可能连锡的会拉开,锡少没连一起的也可能动一下连一起,(这是个人观点只做参考),上层上完冷却完再通电--触发--OK完美开机上图,修机跟着老师讲的思路走,你会发现少走很多弯路,直接一步到位找到问题点在哪。这次这个问题点是A8CPU有短路,重做CPU问题解决,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也不赖,高手啊

网友A:
实地学员就是6啊。

网友B:
楼主A8干得很好,PP_GPU正常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你测量出来GPU供电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A8干得很好,PP_GPU正常阻值是多少呢?

一般万用表 80左右 因表而已  通常都会这个值 不会相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就是6啊。

我艹  这是逼出来的~~~没有这手工看老徐弄死你不

网友C:
请问阁下是那一位大神~~~请把你的编号说出来  让我明天去教室仰秣一下。

网友:
这一路好多正常的时候都会叫。。

网友D:
加热后阻值会下降到几欧,温度正常后阻值恢复蜂鸣档就不响了

网友:
什么编号发来   研究研究 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艹  这是逼出来的~~~没有这手工看老徐弄死你不

也是,没办法。不逼不出成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后阻值会下降到几欧,温度正常后阻值恢复蜂鸣档就不响了

说的对。初学者还会带电测,蜂鸣肯定响的。。。

网友E:
二百多定电流怎么确定是显示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F:
补得漂亮,介绍哈经验。。。。。。

网友:
非常完美思路和手工,赞赞赞!!!

网友G:
CPU做过的机器废了一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阁下是那一位大神~~~请把你的编号说出来  让我明天去教室仰秣一下。

不敢当!你也是这期的实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百多定电流怎么确定是显示方面的问题呢

看电流维修有讲,220MA是显卡,这个也不是100%的,还要自已判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做过的机器废了一半了

干CPU一定要干到每次都成功,这样通常都没有什么问题,想好点可以加点黑胶

网友H:
绿油补的那么规则,用什么工具补的啊,我用镊子少了绿油不下去,多了就是一大滴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绿油补的那么规则,用什么工具补的啊,我用镊子少了绿油不下去,多了就是一大滴

这个要磨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得漂亮,介绍哈经验。。。。。。

点绿油要用尖一点的针,绿油怕点多就点到一个平面,刮薄点,要不点上去可能会很多!

网友:
楼主厉害啊。。想问一下楼主。 。没去学习前是做什么的。。。一个多月就有这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