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00 有高手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吗?

楼主(2017-09-07):
论坛有人说华硕s400ca可以通过改PCB ID的电阻来屏蔽板载内存,我找了网上的说法,没有搞定,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可以屏蔽的  论坛没有案例?

网友:
我找了网上的说法,没有搞定,有没有

网友:
PCB ID 有几个的 改变 配置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3.1的话,只有PCB_ID0和PCB_ID1,改变一下电阻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的半载内存大多数可以屏蔽,找一下论坛

网友:
今天试过了这款机器屏蔽不了内存,PCB_ID0 PCB_ID1的电阻试过不行,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