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GA-880GM-D2H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17-09-07):
技加GA-880GM-D2H触发掉电,触发3秒掉电不是IO检测电压问题,看到CPU座旁有两只三极管Q9 Q10 .这两个三极也是78LMT-DS2通病....换了就马上亮机

网友A:
最好把原理写出来  这样大家才能看明白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温控问题导致的触发3秒掉电

网友B:
这两个三极管是控制什么信号的?

网友:
这两个三极管是温控电路,这个故障可以参考以前我发过的帖

网友:
脸笔和平共  脾气是昌是是昌是是为为中为为煌为揫的揫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情况 你这样搞就不怕被封号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三极管是控制什么信号的?

CPU 管理芯片的 开启信号吧

网友:
具体是做什么的压    看的不是怎么明白

网友:
具体是做什么的压    看的不是怎么明白,如能把图纸和原理说一下,更有说服力。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有关的芯片 不过台式机的温控真的好少去查

网友:
最好是把这个通病的原理也给写出来,这样大家都明白的

网友:
台式机的温控真的好难搞,有两个信号。PROCHOT#与THERMTRTP#这两个信号分别代表着intel第三代主板温控技术。前一个是热量控制,通过降频来减少功耗达到降温。后一个是超过温度热断路的临界保护值了就会cpu直接拉低这个信号通知南桥我要热死了快送医院,sb收到后直接转换到s5状态。

网友(2017-10-08):
试试看得不得.多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温控问题导致的触发3秒掉电

网友:
我的 触发马上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 这问题啊  短接绿线 各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原理写出来  这样大家才能看明白

看起来像EN线路上的组合三级管      但又好像是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