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烧的飞起

楼主(2017-09-07):
笔记本拿过来 通电就大短,之后就闻见烧焦的味道。主板清理之后就是这样了,求一张这个笔记本这里的详图  ,要不然要说SEEYOU了  各位大哥,有修到这张主板的   麻烦给一张图     感谢!!!!!!

网友:
清理干净的照片没有发    这是烧焦了 我用洗板水洗了一下

网友:
这个地方  找图纸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板层中间有线路的话 就没得救了。。

网友:
公共点附近烧焦,找图纸修就行了

网友:
那个100的电感应是充电电感,旁边那个1R0应是给PCH供电的吧。所以桥也应坏了,打胶的桥,再加那烧糊的板层,劝你不是放弃吧。

网友:
希望有再修一样的帮你照个
或者你根据图纸 设计维修 先刮开烧糊的版层

网友A:
嗯   今天我不上班  我有一台e431的机器还没有修好   到时候给你一个图吧   你还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今天我不上班  我有一台e431的机器还没有修好   到时候给你一个图吧   你还要吗

恩  要 要 感谢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板号,论坛搜索一下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
现在机器能上电了,只不过5V后继好像被什么拉低了,把5V后继断开 ,3  5  V 正常  , 5v后继链接起之后   3  5V 就同事被拉低1.5v左右  ,  5V 阻值又是正常的 ,日了狗了      不好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