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洲K580S 不上电

楼主(2017-09-07):
神洲K580S 不上电 公共点有电压,无3.3 V 5V IO是IT8518  3.3V是怎么产生的 感觉和以前修的板感觉不一样 有修过的吗?

网友:
找待机芯片的PDF  看开启信号哪里来的

网友:
找下图纸看下待机的产生线路

网友:
找一下原理图或者芯片pdf看看工作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