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君逸A410 板号: H61H-AIOV1.1BIOS附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7-09-07):
刚好修到这个机器,论坛上边这个BIOS少,共享给大家。顺道分享下修机的经验;故障: 不触发 有待机电流0.007(有3/5V)走了弯路,有待机不触发。没图纸,不好修呀。慢慢来吧。
维修过程:先测量公共点对地值,55欧。这么低,以为其它外设短路造成不触发,一个一个去掉,发再是电源拉低,刚好看到论坛有修到这个电源,拆开,看大电容,没有裂开鼓包呀!

算了,按正常吧,接可调,问题依旧,不能触发。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测量35V在板子下边的两个,都有电压,测量开机键,上边有3.3.。。。。。这怎么办,看BIOS被人干过,找师傅要个BIOS,刷上,还是不能触发!!!!这就麻烦了。。。不经意看到CMS_CLR会不会一修哥忘记复位了呢,待机电流0.027,好像不正常。。试试看。。我去。。。按开机,电流直跑0.8、1.4接键盘不亮,还好,,放电试试。键盘亮了。装机收工。
总结
          1.CMOS_CLR短接导致不触发。
          2.公共点55欧为正常。
           维修是一个需要胆大心细的工作,所以时刻记着上次操作过什么,随时准备复原。

方正君逸A410 板号H61H-AIOV1.1.zip

看清板号品牌下载

网友:
补充个问题,刷完BIOS,再次进BIOS会反应非常慢,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需要把AHCI模式改为IDE,再尝试就正常了。

网友:
放电OK,牛掰,给你点赞

网友:
记得有个联想的机器也是bios没电是通病。换完电池就好。

网友:
一般待机正常,不开机都会去尝试一下电池放电,这一步都要走的,会有惊喜,特别是AMD!!

网友(2017-10-08):
返修了又。。麻烦呀!!!!!结果怎么也开不了机,开关键上无35V,测量待机35V.无,上示波器吧!!掉下去了,看来是保护了,其中一路不正常,造成另一路也掉下去,打值如图,电感有问题,更换后正常。

网友A(2020-03-04):
大侠!这个主板能上3470的U吗?我有几台想升级一下CPU和内存,听说刷到最新的BIOS可以,官网上搜不到,求一个支持3470的BIOS。我的微信lzq7805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个主板能上3470的U吗?我有几台想升级一下CPU和内存,听说刷到最新的BIOS可以,官网上搜不到,求一 ...

急~!在线等

网友(2020-05-31):
我的默认就是这个U

网友(2023-02-17):
没积分啊。

网友(2023-09-14):
方正君逸A410 H61H-AIOV1.1A 8M BIOS 开机自读 不想开新帖 主打的是就是懒 有需要自行下载测试

网友:
这款机器 有时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 检测下2032电压 不够的话 就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