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560G 卡LOGO偶尔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7-09-07):
开机卡在ACER LOGO进度条,拆键盘,后能进入系统,开关机几次又卡在那了,换了硬盘也一样,拆机,裸板外接显示器,开关机10几次都很快过进系统,一点都不卡,然后装机插上屏线,其它什么都不接,开机又卡在ACER LOGO进度条了,有那么一两次能进入系统。刷BIOS无果。加了两个330也一样,不知道那一次高兴了就进去了

网友A:
裸板点还是一样的话  先刷BIOS   不行的话 就拆外设  拆一个  试一下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点还是一样的话  先刷BIOS   不行的话 就拆外设  拆一个  试一下  只能这样了

就是裸板测试可以的,接的是外屏,BIOS也刷了,没用

网友:
键盘是不时挂着................................

网友:
一般卡logo确实是要先拆硬盘,再拆光驱,最后刷BIOS,用完还卡,是不是BIOS刷错了啊!

网友:
排除外设 之后查桥相关

网友:
把所有外设一个一个拿掉,包括声卡网卡CARD卡

网友:
当然先简单拆卸硬盘,光驱,键盘,之类的设备,希望你修好,给大家公布维修结果

网友:
接外屏,能正常进入系统,每次关机开机都正常

网友:
接外屏能进系统,内屏不行。你看看把摄像头扯了会怎么样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并删除驱动文件,试一下是不是每次都能进

网友:
裸板点还是一样的话  先刷BIOS   不行的话 就拆外设

网友:
裸板还是一样的话  先刷bios  外设  南桥  一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