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对待练手板的态度去干小6重摔机器

楼主(2017-09-07):
机型:水果6(只是打算练手,没想修的,所以有些照片没拍)
故障:表哥小两口干架重摔、拿去别地没修好就给我练手了。实地一期的时候还可以亮白苹果,TMD现在上电50MA,不联机。
首先拿到主板进行外观检查,发现主板有变形。摔的太狠了。
1、强制DFU,不联机。检查发现硬盘旁边复位点没有1.8V,断线,直接从上拉电阻R0206飞线,就可以进DFU了。
2、Itunes刷机,报错9,换过测试硬盘。拆开屏蔽罩测量码片的I2C总线阻值600多(正常400左右)明显到CPU断线。由于之前摔的比较狠,有可能CPU还有其他地方掉点断线。(请教老师后,老师给我2个选择:1、搬板  2、重做CPU死马当活马医)
3、选择重做CPU。拆掉CPU发现掉了一大片点,显微镜下仔细看发现只有到逻辑码片的数据线断了,刮焊盘重新做焊盘(万大大开始表演)。
4、CPU全部植好锡,线装下层,然后刷机报错4014,然后开始装上盖。

5、冷却后打码片阻值430左右,正常。刷机依旧报错9,懵逼了,一阵迷茫,请教万大大去,只丢给我一句回去换个码片试试看,回自己座位上用显微镜一看,MBD的,码片一个角都没有了。
自己板不保数据,火速料板拆过来更换后继续刷机。运气不错,刷机一切正常,TND,怎么没白苹果,仔细一看MD没背光NND。
6、由于做过CPU,很容易把背光给搞死了。给CPU做好隔热开始干背光,直风枪350左右,几秒就翘下来了。处理好焊盘。

7、换上背光上电,亮了一下白苹果就没有了,

老师让走了,第二天继续干。接着换了2个背光IC都不亮,芯片所有脚位都已经打值了,全部正常。

,停下喝口我从家里带过来的铁观音,吹吹牛比,IC没这么容易吹死啊,于是用显微镜对着看,发现背光芯片旁边的二极管和升压电感表面都有一个洞。TND,由于这个位置太靠近CPU而且个头太小很不好焊,反正搞了我很久 ,反反复复很多次。最后装上屏终于亮起了久违的背光了。

由于上学语文课都被体育老师占了。
写作水平有限,各位看官将就看看 。同时动动你的小手指!!!!!!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芯片所有脚位都已经打值了,全部正常

网友A:
不联机,我会先查usb管理芯片,楼主怎么就直奔主题,找到硬盘供电了呢,经验分享分享

网友B:
老司机的水平啊,一步步的非常6啊,

网友C:
原本的码片坏了,资料没了,换了其它码片上去刷完机也照样不能激活使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的水平啊,一步步的非常6啊,

迅维出来的就是6

网友:
可以啊,必须加分,,,,,,,,,,,,

网友:
我也好奇,怎么直接去查硬盘的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联机,我会先查usb管理芯片,楼主怎么就直奔主题,找到硬盘供电了呢,经验分享分享

之前已经干过USB芯片了,也打过值。索性测下复位,一不小心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是我的话就先看USB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本的码片坏了,资料没了,换了其它码片上去刷完机也照样不能激活使用了吧!

不 会 吧,又 不 是 基 带 码 片!!

网友:
楼主这功底可以出师了,就差点实战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本的码片坏了,资料没了,换了其它码片上去刷完机也照样不能激活使用了吧!

可以用的,但是要刷机。客户资料不能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