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 待机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7-09-07):
惠普4416s AMD芯片组  独立 ATI显卡  待机开机大电流 拆机待机18.9V正常  5v正常  3.3v短路下拉到2.2V南桥芯片烫手 是南桥短路吗? 3.3V 连接地方太多。怎样修?????

HP 4416S.pdf

网友:
怎样才能确定是哪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这样的话,用老办法,就只有跑线了,看3.3的所有链路

网友:
挨个拆掉试试吧  网卡 什么的  都拆掉

网友:
打一下3v对地阻值,使用烧鸡法烧鸡试试看吧

网友:
短路了吧,烧鸡烧鸡一烧立马发现问题。

网友A:
不行就一个一个的拆          然后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一个一个的拆          然后确定故障部位

南桥发烫。是南桥短路?????????????????????????

网友:
4416s南桥待机电压名称是????

网友:
                     烧机试一下,哪里烫就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或者一个个量,量芯片周边电容,一个个拆排除短路

网友B:
3.3v拉低基本上都是 IC短路引起的  烧鸡可以快速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拉低基本上都是 IC短路引起的  烧鸡可以快速找到

南桥发烫。能确定是桥问题吗/????

网友:
16s AMD芯片组  独立 ATI显卡  待

网友:
一烧就好了嘛!!!!!!!!!!!!!!!!!!!!!

网友C:
网卡南桥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南桥容易坏的。。。。。。。。。。。。。。

网卡坏。南桥也发烫吗???

网友:
3.3v对地阻值多少?烧下呗,楼上也说了,3.3v短南桥和网卡概率大些,但这需要去测量判断

网友:
把3.3V电感拆了,用烧机法加3.3V电压看哪里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