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 ver:1.02无限循环上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9-07):
板子主角

现象:循环上电,
在循环上电掉电瞬间,测1.5V内存供电,有;
1.05V桥供电,有;
1.8VPLL供电,有;
CPU供电,有;
刷BIOS无果
于是想起神奇的MEPWROK信号,
(小白注意)在华硕主板里,PH55以上的板子,只要设有这个信号,但这个信号却没出来,都会造成无限循环上电.
看图

点位图可以看到,这片板中,MEPWROK信号受控于PQ524,PQ719两个三极管,
这两个三极管要同时截止,MEPWROK才会被上拉成3.3V信号送入桥
在本片板本次的实际维修中,PQ524这路没问题,已正常截止,不管;
PQ719的b极没被拉低,截止失败;
经追查,PQ719b极与它右边的PQ721的c极相连,只要PQ721导通,PQ721的c极被拉低,PQ719的b极也随着被拉低,从而实现719的截止

问题是,现在PQ721也没导通,它的控制极为0V,追查出去,PQ721b极的供电来源于桥的+1.05ME供电经一个33欧电阻改名后送到
,这个+1.05vME在这里并没有被测到,
再追查,+1.05ME由桥旁边的一个RT9025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产生,它在板上的代号叫PU902

PU902的3,4脚是供电脚,2脚是开启,6脚是输出,
经实测,PU902供电开启条件都满足,6脚无输出,两种可能,要么输出端有短路,要么芯片坏,
断电打值,有400多,说明无短路迹象,果断换芯片
芯片换好后,
上电,触发,直接跑码到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师傅讲的详细明白,从中受益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示波器,应该可以对比发现,VRMPWRGD比cpu的EN先掉,再倒追到mepwrok

网友:
MEPWROK  是ME供电的OK信号,这个直接和SLPS3弄一起是不行

网友A:
一个是ME_PWORK信号,还有一个华硕华擎喜欢的RT8065用来做1.05V的桥ME供电,都是爱坏的对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ME_PWORK信号,还有一个华硕华擎喜欢的RT8065用来做1.05V的桥ME供电,都是爱坏的对象。

版主ME_PWORK信号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ME_PWORK信号 是什么。。。。。。。。。。。

桥的一路信号,ME模块供电好信号。

网友:
p7h55 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多  小板h55 也是

网友:
这个信号我真心不知到 从来没有查过 现在的新型板子真心修起来有压力 无从下手啊

网友:
这个毛病太BUG了,完全想不到~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信号是谁给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