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死活不充电之通病维修!代表机型V3300+N5010.....等

楼主(2017-09-07):
型号:dell成就系列v3300 打死不充电  dell  N5010
板号:09902-1
    充电芯片BQ24745工作条件均正常,电感有15.6V的充电电压输出,

电压CE ACOK ACDET acin 正常,更换芯片,问题依旧。。

断开ADP,使用电池可以读取电量且正常放电。PS_ID信号3.3V,实测1.2V左右,吹掉管子,测量G:5V S:3.3  D:3,3V.更换N管,上电池适配器,亮灯,装机测试,充放电正常。。

    总结:以后遇到不充电的情况,DELL的中间针需要多注意,N5010小板上Q302相同问题,导致不充电,HP/DELL适配器不能通用!!!!HP的中间针电压为5.8V;DELL的为3.3V.故不能通用充电。

N5010 相同,这两台机器第一台修了两天才修出来,第二个修了半天OK了。。大家要是遇到这种电压都正常,打死不充电的,可以看看PS_ID这个电压,参考是否正常。

着急的人直接换管子。看PQ302 N5010在小板上和v3300的PQ4303都为N管,直接代换就行。!!!

网友A:
还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PSID是戴尔电源过来的中间脚?

网友:
学习了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PSID是戴尔电源过来的中间脚?

对的,适配器PS_ID信号,电压拉低导致不充电。

网友:
这种帖子应该多发点  充电电路问题有好多都不会修的

网友(2023-01-02):
谢谢分享,有你更精彩

网友:
思路清晰,好帖,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