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触发 板号:K42Jr REV.3.0

楼主(2017-09-07):
华硕X42J不触发 板号:K42Jr REV.3.0

插上电流表电流由0.03降到0.01,待机电压正常,测EC条件:11脚+3VS只有1V不正常   14脚EC_RST#3.3V 正常  17脚LID_SW# 3.3V正常  56脚PM_PWRBTN#2.85V  无跳变  不正常   67脚 SUS_PWRGD  3.2V    74脚+3VACC 3.3V   86脚VSUS_ON  3.2V    106脚ME_SusPwrDnAck   3.25V   112脚PM_RSMRST# 0V   120脚AC_IN_OC#  0V    124脚BAT1_IN_OC# 2.9V    125脚PWR_SW#  3.3V  按开机键有跳变 小弟学习不久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是哪里的故障  并附上图纸和点位

网友A:
先BIOS
查桥的条件
EC11脚是S0电压不用管

网友:
PM_RSMRST#不正常,换掉PCH旁边102排阻看看,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avcc是多少v

网友:
这个机器  排阻坏的多   楼主可以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BIOS
查桥的条件
EC11脚是S0电压不用管

11脚的电压不正常吧   应该后出来   为什么先出来

网友:
检查下EC左边的排阻 和PCH 的 。。这个是老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