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新机用了M.2SSD进WIN8PE非常慢。

楼主(2017-09-07):
问题:装新机用了M.2SSD进WIN8PE非常慢,很慢,需要十多分钟才能进去。    装了二套新机。第一套:I7 7700 B250 16G 256GM.2SSD,1T,1070.
第二套:I5 7500 B250 128GM.2SSD 8G.集显。二套都是一样的问题。进WIN8PE系统好慢。SSD用的金泰克。U盘系统用的大白菜。换了三个不同主控的优盘。2.0 3.0优盘接口都试过了。还是很慢。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大神知道的,请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固态盘要改模式吧!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B:
你的PE是不是没有用UEFI的普通PE会很慢

网友C:
装一下win10系统试试看,

网友D:
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盘要改模式吧!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什么模式???原来的是AHCI模式,还有什么模式,现在的主板连说明书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PE是不是没有用UEFI的普通PE会很慢

新版本的大白菜,说是支持UEFI的。进其它的都很快。和SSD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一下win10系统试试看,

不用WIN10,怕朋友用不习惯。而且有可能要被重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个系统试试看。。。。。。。。

和系统无关吧,可能有关的是PE。但PE用的最新的大白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系统无关吧,可能有关的是PE。但PE用的最新的大白菜。

那就使用u深度或者别的pe试试看,这种情况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
你可以换个启动盘,这好像和固态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首选看是不是系统镜像问题,其次换其它牌子固态硬盘试下。市场上假固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