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盘怎么回事ST500LT012

楼主(2017-09-07):
F3 1>
手动输入命令:N1
N1

WriteFlashLogEntry

PrgF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转换至F级...........失败!
正在调整速率,请稍候........完成!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Boot 0x10M

SpinUpTime = 0000049E

TTR1 = 000005E6

(P) SATA Reset

RAW OFF

(P) SATA Reset

RAW OFF

SIM Error 3005 LBA 000000000002FEA9 FD FC360093
RW Error 00000080

No Phy: Staggered spin bypass PASS

TotalSuperBlks 00065943 TotalValidSuperBlks 00065943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
手动输入命令:N1
N1

WriteFlashLogEntry

PrgF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Boot 0x10M

SpinUpTime = 000004A4

TTR1 = 000005ED

(P) SATA Reset

RAW OFF

(P) SATA Reset

RAW OFF

SIM Error 3005 LBA 000000000002FEA9 FD FC360093
RW Error 00000080

No Phy: Staggered spin bypass PASS

TotalSuperBlks 00065943 TotalValidSuperBlks 00065943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i4,,1,22

Invalid Diag Cmd

F3 1>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i4,,1,22

Invalid Diag Cmd

F3 1>/

F3 T>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i4,,1,22

Invalid Diag Cmd Parameter

F3 T>
手动输入命令:N1
N1

Invalid Diag Cmd

F3 T>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
手动输入命令:N1
N1

WriteFlashLogEntry

PrgF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LED:000000BD FAddr:00004C51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Boot 0x10M

SpinUpTime = 00000496

TTR1 = 000005DF

(P) SATA Reset

RAW OFF

(P) SATA Reset

RAW OFF

SIM Error 3005 LBA 000000000002FEA9 FD FC360093
RW Error 00000080

No Phy: Staggered spin bypass PASS

TotalSuperBlks 00065943 TotalValidSuperBlks 00065943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

F3 T>
手动输入命令:m0,6,2,,,,,22
m0,6,2,,,,,22
Max Wr Retries = 08, Max Rd Retries = 32,  Max Iterations = 505,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A74
Box Padding Enabled: H = 0000, W = 0001
Ev LBA/Soft XferLen  Zn Trk      Hd Sct  Wdg  PBA      ErrCode

SaveISPT Pass
(DOS) Debug enabled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Total capacity 0000078185B3 PBAs. Total spares left 27CE43 PBAs [+2.07E-0%].

F3 T>
手动输入命令:m0,2,1,,,,,22
m0,2,1,,,,,22
Max Wr Retries = 08, Max Rd Retries = 32,  Max Iterations = 505,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A74
Box Padding Enabled: H = 0000, W = 0001
Ev LBA/Soft XferLen  Zn Trk      Hd Sct  Wdg  PBA      ErrCode

SaveISPT Pass
(DOS) Debug enabled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Total capacity 0000078185B3 PBAs. Total spares left 27D731 PBAs [+2.07E-0%].

F3 T>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i4,1,22

F3 T>
手动输入命令:i4,1,22
i4,1,22

F3 T>/

F3 T>i4,1,22

F3 T>/

F3 T>i4,1,22

F3 T>/

F3 T>i4,1,22

F3 T>/

F3 T>i4,1,22

F3 T>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

F3 T>i4,1,22

全盘坏道,怎么能搞好

网友:
RX 00000728CC61 0001FB7E
ER 00000728CC61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6F 00E6 00000000016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2 0001FB7D
ER 00000728CC62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0 00E7 00000000017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3 0001FB7C
ER 00000728CC63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1 00E8 00000000017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4 0001FB7B
ER 00000728CC64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2 00E8 00000000017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5 0001FB7A
ER 00000728CC65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3 00E9 00000000017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6 0001FB79
ER 00000728CC66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4 00E9 00000000017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7 0001FB78
ER 00000728CC67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5 00EA 00000000017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8 0001FB77
ER 00000728CC68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6 00EB 00000000017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9 0001FB76
ER 00000728CC69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7 00EB 00000000017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A 0001FB75
ER 00000728CC6A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8 00EC 00000000017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B 0001FB74
ER 00000728CC6B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9 00ED 00000000017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C 0001FB73
ER 00000728CC6C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A 00ED 00000000017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D 0001FB72
ER 00000728CC6D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B 00EE 00000000017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E 0001FB71
ER 00000728CC6E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C 00EE 00000000017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6F 0001FB70
ER 00000728CC6F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D 00EF 00000000017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0 0001FB6F
ER 00000728CC70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E 00F0 00000000017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1 0001FB6E
ER 00000728CC71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7F 00F0 00000000017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2 0001FB6D
ER 00000728CC72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0 00F1 00000000018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3 0001FB6C
ER 00000728CC73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1 00F2 00000000018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4 0001FB6B
ER 00000728CC74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2 00F2 00000000018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5 0001FB6A
ER 00000728CC75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3 00F3 00000000018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6 0001FB69
ER 00000728CC76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4 00F4 00000000018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7 0001FB68
ER 00000728CC77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5 00F4 00000000018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8 0001FB67
ER 00000728CC78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6 00F5 00000000018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9 0001FB66
ER 00000728CC79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7 00F5 00000000018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A 0001FB65
ER 00000728CC7A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8 00F6 00000000018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B 0001FB64
ER 00000728CC7B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9 00F7 00000000018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C 0001FB63
ER 00000728CC7C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A 00F7 00000000018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D 0001FB62
ER 00000728CC7D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B 00F8 00000000018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E 0001FB61
ER 00000728CC7E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C 00F9 00000000018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7F 0001FB60
ER 00000728CC7F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D 00F9 00000000018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0 0001FB5F
ER 00000728CC80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E 00FA 00000000018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1 0001FB5E
ER 00000728CC81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8F 00FA 00000000018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2 0001FB5D
ER 00000728CC82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90 00FB 00000000019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3 0001FB5C
ER 00000728CC83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91 00FC 00000000019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4 0001FB5B
ER 00000728CC84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92 00FC 00000000019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5 0001FB5A
ER 00000728CC85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93 00FD 00000000019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6 0001FB59
ER 00000728CC86 00000000 00 00000000 00 0194 00FE 00000000019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7 0001FB58
ER 00000728CC87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0 0021 00000000019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8 0001FB57
ER 00000728CC88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1 0021 00000000019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9 0001FB56
ER 00000728CC89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2 0022 00000000019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A 0001FB55
ER 00000728CC8A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3 0023 00000000019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B 0001FB54
ER 00000728CC8B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4 0023 00000000019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C 0001FB53
ER 00000728CC8C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5 0024 00000000019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D 0001FB52
ER 00000728CC8D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6 0025 00000000019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E 0001FB51
ER 00000728CC8E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7 0025 00000000019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8F 0001FB50
ER 00000728CC8F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8 0026 00000000019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0 0001FB4F
ER 00000728CC90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9 0026 0000000001A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1 0001FB4E
ER 00000728CC91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A 0027 0000000001A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2 0001FB4D
ER 00000728CC92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B 0028 0000000001A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3 0001FB4C
ER 00000728CC93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C 0028 0000000001A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4 0001FB4B
ER 00000728CC94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D 0029 0000000001A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5 0001FB4A
ER 00000728CC95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E 002A 0000000001A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6 0001FB49
ER 00000728CC96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0F 002A 0000000001A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7 0001FB48
ER 00000728CC97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0 002B 0000000001A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8 0001FB47
ER 00000728CC98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1 002C 0000000001A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9 0001FB46
ER 00000728CC99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2 002C 0000000001A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A 0001FB45
ER 00000728CC9A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3 002D 0000000001A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B 0001FB44
ER 00000728CC9B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4 002D 0000000001A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C 0001FB43
ER 00000728CC9C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5 002E 0000000001A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D 0001FB42
ER 00000728CC9D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6 002F 0000000001A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E 0001FB41
ER 00000728CC9E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7 002F 0000000001A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9F 0001FB40
ER 00000728CC9F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8 0030 0000000001A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0 0001FB3F
ER 00000728CCA0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9 0031 0000000001B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1 0001FB3E
ER 00000728CCA1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A 0031 0000000001B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2 0001FB3D
ER 00000728CCA2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B 0032 0000000001B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3 0001FB3C
ER 00000728CCA3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C 0032 0000000001B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4 0001FB3B
ER 00000728CCA4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D 0033 0000000001B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5 0001FB3A
ER 00000728CCA5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E 0034 0000000001B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6 0001FB39
ER 00000728CCA6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1F 0034 0000000001B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7 0001FB38
ER 00000728CCA7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0 0035 0000000001B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8 0001FB37
ER 00000728CCA8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1 0036 0000000001B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9 0001FB36
ER 00000728CCA9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2 0036 0000000001B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A 0001FB35
ER 00000728CCAA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3 0037 0000000001B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B 0001FB34
ER 00000728CCAB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4 0037 0000000001B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C 0001FB33
ER 00000728CCAC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5 0038 0000000001B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D 0001FB32
ER 00000728CCAD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6 0039 0000000001B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E 0001FB31
ER 00000728CCAE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7 0039 0000000001B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AF 0001FB30
ER 00000728CCAF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8 003A 0000000001B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0 0001FB2F
ER 00000728CCB0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9 003B 0000000001C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1 0001FB2E
ER 00000728CCB1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A 003B 0000000001C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2 0001FB2D
ER 00000728CCB2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B 003C 0000000001C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3 0001FB2C
ER 00000728CCB3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C 003D 0000000001C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4 0001FB2B
ER 00000728CCB4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D 003D 0000000001C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5 0001FB2A
ER 00000728CCB5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E 003E 0000000001C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6 0001FB29
ER 00000728CCB6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2F 003E 0000000001C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7 0001FB28
ER 00000728CCB7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0 003F 0000000001C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8 0001FB27
ER 00000728CCB8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1 0040 0000000001C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9 0001FB26
ER 00000728CCB9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2 0040 0000000001C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A 0001FB25
ER 00000728CCBA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3 0041 0000000001C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B 0001FB24
ER 00000728CCBB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4 0042 0000000001C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C 0001FB23
ER 00000728CCBC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5 0042 0000000001C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D 0001FB22
ER 00000728CCBD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6 0043 0000000001C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E 0001FB21
ER 00000728CCBE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7 0043 0000000001C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BF 0001FB20
ER 00000728CCBF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8 0044 0000000001C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0 0001FB1F
ER 00000728CCC0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9 0045 0000000001D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1 0001FB1E
ER 00000728CCC1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A 0045 0000000001D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2 0001FB1D
ER 00000728CCC2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B 0046 0000000001D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3 0001FB1C
ER 00000728CCC6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3F 0048 0000000001D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7 0001FB18
ER 00000728CCC7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0 0049 0000000001D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8 0001FB17
ER 00000728CCC8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1 004A 0000000001D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9 0001FB16
ER 00000728CCC9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2 004A 0000000001D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A 0001FB15
ER 00000728CCCE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7 004D 0000000001D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CF 0001FB10
ER 00000728CCCF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8 004E 0000000001D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0 0001FB0F
ER 00000728CCD0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9 004F 0000000001E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1 0001FB0E
ER 00000728CCD1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A 004F 0000000001E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2 0001FB0D
ER 00000728CCD2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B 0050 0000000001E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3 0001FB0C
ER 00000728CCD3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C 0051 0000000001E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4 0001FB0B
ER 00000728CCD4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D 0051 0000000001E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5 0001FB0A
ER 00000728CCD5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E 0052 0000000001E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6 0001FB09
ER 00000728CCD6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4F 0053 0000000001E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7 0001FB08
ER 00000728CCD7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0 0053 0000000001E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8 0001FB07
ER 00000728CCD8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1 0054 0000000001E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9 0001FB06
ER 00000728CCD9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2 0054 0000000001E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A 0001FB05
ER 00000728CCDA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3 0055 0000000001E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B 0001FB04
ER 00000728CCDB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4 0056 0000000001E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C 0001FB03
ER 00000728CCDC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5 0056 0000000001E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D 0001FB02
ER 00000728CCDD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6 0057 0000000001E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E 0001FB01
ER 00000728CCDE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7 0058 0000000001E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DF 0001FB00
ER 00000728CCDF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8 0058 0000000001E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0 0001FAFF
ER 00000728CCE0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9 0059 0000000001F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1 0001FAFE
ER 00000728CCE1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A 0059 0000000001F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2 0001FAFD
ER 00000728CCE2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B 005A 0000000001F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3 0001FAFC
ER 00000728CCE3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C 005B 0000000001F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4 0001FAFB
ER 00000728CCE4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D 005B 0000000001F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5 0001FAFA
ER 00000728CCE5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E 005C 0000000001F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6 0001FAF9
ER 00000728CCE6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5F 005D 0000000001F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7 0001FAF8
ER 00000728CCE7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60 005D 0000000001F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8 0001FAF7
ER 00000728CCE9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62 005E 0000000001F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A 0001FAF5
ER 00000728CCEA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63 005F 0000000001F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EB 0001FAF4
ER 00000728CCF5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6E 0066 00000000020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F6 0001FAE9
ER 00000728CCF6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6F 0067 00000000020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F7 0001FAE8
ER 00000728CCF7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70 0067 00000000020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F9 0001FAE6
ER 00000728CCF9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72 0069 00000000020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FB 0001FAE4
ER 00000728CCFB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74 006A 00000000020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FC 0001FAE3
ER 00000728CCFC 00000000 00 00000001 00 0075 006A 00000000020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CFD 0001FAE2
ER 00000728CE40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24 0058 00000000035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41 0001F99E
ER 00000728CE41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25 0059 00000000035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42 0001F99D
ER 00000728CE42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26 0059 00000000035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43 0001F99C
ER 00000728CE43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27 005A 00000000035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44 0001F99B
ER 00000728CE44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28 005B 00000000035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45 0001F99A
ER 00000728CE88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6C 0085 00000000039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89 0001F956
ER 00000728CE89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6D 0086 00000000039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8A 0001F955
ER 00000728CE8B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6F 0087 00000000039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94 0001F94B
ER 00000728CE98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7C 0090 0000000003A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99 0001F946
ER 00000728CE99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7D 0090 0000000003A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9A 0001F945
ER 00000728CE9A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7E 0091 0000000003A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9B 0001F944
ER 00000728CE9B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7F 0091 0000000003A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9C 0001F943
ER 00000728CE9C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0 0092 0000000003A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9D 0001F942
ER 00000728CE9D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1 0093 0000000003A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9E 0001F941
ER 00000728CE9E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2 0093 0000000003B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9F 0001F940
ER 00000728CE9F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3 0094 0000000003B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0 0001F93F
ER 00000728CEA0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4 0095 0000000003B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1 0001F93E
ER 00000728CEA2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6 0096 0000000003B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3 0001F93C
ER 00000728CEA3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7 0096 0000000003B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4 0001F93B
ER 00000728CEA4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8 0097 0000000003B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5 0001F93A
ER 00000728CEA5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9 0098 0000000003B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6 0001F939
ER 00000728CEA6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A 0098 0000000003B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7 0001F938
ER 00000728CEA7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B 0099 0000000003B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8 0001F937
ER 00000728CEA8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C 009A 0000000003B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9 0001F936
ER 00000728CEA9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D 009A 0000000003B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A 0001F935
ER 00000728CEAA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E 009B 0000000003B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B 0001F934
ER 00000728CEAB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8F 009B 0000000003B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C 0001F933
ER 00000728CEAC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0 009C 0000000003B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D 0001F932
ER 00000728CEAD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1 009D 0000000003B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E 0001F931
ER 00000728CEAE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2 009D 0000000003C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AF 0001F930
ER 00000728CEAF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3 009E 0000000003C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0 0001F92F
ER 00000728CEB0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4 009F 0000000003C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1 0001F92E
ER 00000728CEB1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5 009F 0000000003C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2 0001F92D
ER 00000728CEB2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6 00A0 0000000003C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3 0001F92C
ER 00000728CEB3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7 00A1 0000000003C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4 0001F92B
ER 00000728CEB4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8 00A1 0000000003C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5 0001F92A
ER 00000728CEB6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A 00A2 0000000003C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7 0001F928
ER 00000728CEB7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B 00A3 0000000003C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8 0001F927
ER 00000728CEB8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C 00A4 0000000003C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9 0001F926
ER 00000728CEB9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D 00A4 0000000003C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A 0001F925
ER 00000728CEBA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9E 00A5 0000000003C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B 0001F924
ER 00000728CEBC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0 00A6 0000000003C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D 0001F922
ER 00000728CEBD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1 00A7 0000000003C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E 0001F921
ER 00000728CEBE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2 00A7 0000000003D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BF 0001F920
ER 00000728CEBF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3 00A8 0000000003D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C0 0001F91F
ER 00000728CEC0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4 00A9 0000000003D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C1 0001F91E
ER 00000728CEC1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5 00A9 0000000003D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C2 0001F91D
ER 00000728CEC2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6 00AA 0000000003D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C3 0001F91C
ER 00000728CEC3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7 00AB 0000000003D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C4 0001F91B
ER 00000728CEC4 00000000 00 00000002 00 00A8 00AB 0000000003D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EC5 0001F91A
ER 00000728CFB1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00 0063 0000000004C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B2 0001F82D
ER 00000728CFBA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09 0069 0000000004C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BB 0001F824
ER 00000728CFBB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0A 0069 0000000004C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BC 0001F823
ER 00000728CFBE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0D 006B 0000000004D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BF 0001F820
ER 00000728CFBF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0E 006C 0000000004D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C0 0001F81F
ER 00000728CFC3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12 006E 0000000004D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C4 0001F81B
ER 00000728CFC4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13 006F 0000000004D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C5 0001F81A
ER 00000728CFC5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14 006F 0000000004D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E4 0001F7FB
ER 00000728CFE7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36 0085 0000000004F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E8 0001F7F7
ER 00000728CFE8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37 0085 0000000004F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E9 0001F7F6
ER 00000728CFE9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38 0086 0000000004F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EA 0001F7F5
ER 00000728CFF7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46 008F 00000000050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F8 0001F7E7
ER 00000728CFFC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4B 0092 00000000051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FD 0001F7E2
ER 00000728CFFD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4C 0093 00000000051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FE 0001F7E1
ER 00000728CFFE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4D 0093 00000000051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CFFF 0001F7E0
ER 00000728CFFF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4E 0094 00000000051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000 0001F7DF
ER 00000728D000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4F 0095 00000000051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001 0001F7DE
ER 00000728D002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51 0096 00000000051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003 0001F7DC
ER 00000728D004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53 0097 00000000051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005 0001F7DA
ER 00000728D00A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59 009B 00000000051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02D 0001F7B2
ER 00000728D02E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7D 00B1 00000000054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02F 0001F7B0
ER 00000728D02F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7E 00B2 00000000054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030 0001F7AF
ER 00000728D037 00000000 00 00000003 00 0086 00B7 00000000054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179 0001F666
ER 00000728D5F6 00000000 00 00000006 00 0186 00BB 000000000B1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761 0001F07E
ER 00000728D80B 00000000 00 00000008 00 0071 004F 000000000D2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D895 0001EF4A
ER 00000728E69B 00000000 00 00000011 00 00C4 00AC 000000001BC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6AA 0001E135
ER 00000728E6DF 00000000 00 00000011 00 0108 00D7 000000001C0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6EF 0001E0F0
ER 00000728E6F1 00000000 00 00000011 00 011A 00E2 000000001C2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6F2 0001E0ED
ER 00000728E6F2 00000000 00 00000011 00 011B 00E3 000000001C2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6F3 0001E0EC
ER 00000728E6F3 00000000 00 00000011 00 011C 00E3 000000001C2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7E6 0001DFF9
ER 00000728E7E9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7D 00A1 000000001D1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7EA 0001DFF5
ER 00000728E7EC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80 00A2 000000001D1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7ED 0001DFF2
ER 00000728E7F1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85 00A6 000000001D2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7F6 0001DFE9
ER 00000728E7F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8A 00A9 000000001D2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7F7 0001DFE8
ER 00000728E7F9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8D 00AB 000000001D2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7FA 0001DFE5
ER 00000728E812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A6 00BA 000000001D4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13 0001DFCC
ER 00000728E813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A7 00BB 000000001D4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14 0001DFCB
ER 00000728E814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A8 00BC 000000001D4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17 0001DFC8
ER 00000728E818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AC 00BE 000000001D4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19 0001DFC6
ER 00000728E81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AE 00BF 000000001D4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1B 0001DFC4
ER 00000728E81B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AF 00C0 000000001D4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1D 0001DFC2
ER 00000728E81D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1 00C1 000000001D4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1E 0001DFC1
ER 00000728E81E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2 00C2 000000001D5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1F 0001DFC0
ER 00000728E81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3 00C2 000000001D5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0 0001DFBF
ER 00000728E820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4 00C3 000000001D5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1 0001DFBE
ER 00000728E821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5 00C4 000000001D5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2 0001DFBD
ER 00000728E823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7 00C5 000000001D5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4 0001DFBB
ER 00000728E824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8 00C6 000000001D5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5 0001DFBA
ER 00000728E825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9 00C6 000000001D5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6 0001DFB9
ER 00000728E82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A 00C7 000000001D5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7 0001DFB8
ER 00000728E827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B 00C8 000000001D5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8 0001DFB7
ER 00000728E828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C 00C8 000000001D5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9 0001DFB6
ER 00000728E829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D 00C9 000000001D5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A 0001DFB5
ER 00000728E82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E 00C9 000000001D5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B 0001DFB4
ER 00000728E82B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BF 00CA 000000001D5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C 0001DFB3
ER 00000728E82C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C0 00CB 000000001D5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D 0001DFB2
ER 00000728E82D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C1 00CB 000000001D5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E 0001DFB1
ER 00000728E82E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C2 00CC 000000001D6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2F 0001DFB0
ER 00000728E82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C3 00CD 000000001D6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30 0001DFAF
ER 00000728E830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C4 00CD 000000001D6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31 0001DFAE
ER 00000728E83C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0 00D5 000000001D6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3D 0001DFA2
ER 00000728E83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3 00D7 000000001D7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0 0001DF9F
ER 00000728E840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4 00D7 000000001D7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1 0001DF9E
ER 00000728E841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5 00D8 000000001D7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2 0001DF9D
ER 00000728E842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6 00D8 000000001D7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3 0001DF9C
ER 00000728E843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7 00D9 000000001D7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4 0001DF9B
ER 00000728E844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8 00DA 000000001D7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5 0001DF9A
ER 00000728E845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9 00DA 000000001D7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6 0001DF99
ER 00000728E84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A 00DB 000000001D7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7 0001DF98
ER 00000728E847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B 00DC 000000001D7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8 0001DF97
ER 00000728E848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C 00DC 000000001D7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9 0001DF96
ER 00000728E849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D 00DD 000000001D7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A 0001DF95
ER 00000728E84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E 00DE 000000001D7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B 0001DF94
ER 00000728E84B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DF 00DE 000000001D7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C 0001DF93
ER 00000728E84C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0 00DF 000000001D7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D 0001DF92
ER 00000728E84D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1 00DF 000000001D7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E 0001DF91
ER 00000728E84E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2 00E0 000000001D8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4F 0001DF90
ER 00000728E84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3 00E1 000000001D8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0 0001DF8F
ER 00000728E850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4 00E1 000000001D8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1 0001DF8E
ER 00000728E851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5 00E2 000000001D8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2 0001DF8D
ER 00000728E852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6 00E3 000000001D8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3 0001DF8C
ER 00000728E853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7 00E3 000000001D8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4 0001DF8B
ER 00000728E854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8 00E4 000000001D8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5 0001DF8A
ER 00000728E855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9 00E4 000000001D8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6 0001DF89
ER 00000728E85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A 00E5 000000001D8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7 0001DF88
ER 00000728E857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B 00E6 000000001D8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8 0001DF87
ER 00000728E858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C 00E6 000000001D8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9 0001DF86
ER 00000728E859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D 00E7 000000001D8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A 0001DF85
ER 00000728E85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E 00E8 000000001D8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B 0001DF84
ER 00000728E85B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EF 00E8 000000001D8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C 0001DF83
ER 00000728E85C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0 00E9 000000001D8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D 0001DF82
ER 00000728E85D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1 00E9 000000001D8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E 0001DF81
ER 00000728E85E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2 00EA 000000001D9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5F 0001DF80
ER 00000728E85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3 00EB 000000001D9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0 0001DF7F
ER 00000728E860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4 00EB 000000001D9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1 0001DF7E
ER 00000728E861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5 00EC 000000001D9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2 0001DF7D
ER 00000728E862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6 00ED 000000001D9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3 0001DF7C
ER 00000728E863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7 00ED 000000001D9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4 0001DF7B
ER 00000728E864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8 00EE 000000001D9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5 0001DF7A
ER 00000728E865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9 00EE 000000001D9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6 0001DF79
ER 00000728E86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E 00F2 000000001D9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B 0001DF74
ER 00000728E86B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0FF 00F2 000000001D9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C 0001DF73
ER 00000728E86C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0 00F3 000000001D9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D 0001DF72
ER 00000728E86D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1 00F4 000000001D9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E 0001DF71
ER 00000728E86E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2 00F4 000000001DA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6F 0001DF70
ER 00000728E86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3 00F5 000000001DA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0 0001DF6F
ER 00000728E870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4 00F5 000000001DA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1 0001DF6E
ER 00000728E871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5 00F6 000000001DA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2 0001DF6D
ER 00000728E872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6 00F7 000000001DA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3 0001DF6C
ER 00000728E873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7 00F7 000000001DA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4 0001DF6B
ER 00000728E874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8 00F8 000000001DA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5 0001DF6A
ER 00000728E875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9 00F9 000000001DA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6 0001DF69
ER 00000728E87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A 00F9 000000001DA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7 0001DF68
ER 00000728E877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B 00FA 000000001DA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8 0001DF67
ER 00000728E878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C 00FA 000000001DA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9 0001DF66
ER 00000728E879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D 00FB 000000001DA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A 0001DF65
ER 00000728E87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E 00FC 000000001DA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B 0001DF64
ER 00000728E87B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0F 00FC 000000001DA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C 0001DF63
ER 00000728E87C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0 00FD 000000001DA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D 0001DF62
ER 00000728E87D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1 00FE 000000001DAF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E 0001DF61
ER 00000728E87E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2 00FE 000000001DB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7F 0001DF60
ER 00000728E87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3 00FF 000000001DB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0 0001DF5F
ER 00000728E882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6 0001 000000001DB4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3 0001DF5C
ER 00000728E883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7 0001 000000001DB5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4 0001DF5B
ER 00000728E884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8 0002 000000001DB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5 0001DF5A
ER 00000728E885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9 0003 000000001DB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6 0001DF59
ER 00000728E88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A 0003 000000001DB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7 0001DF58
ER 00000728E888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C 0005 000000001DB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9 0001DF56
ER 00000728E88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E 0006 000000001DB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B 0001DF54
ER 00000728E88B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1F 0006 000000001DB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C 0001DF53
ER 00000728E88C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20 0007 000000001DB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D 0001DF52
ER 00000728E88E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22 0008 000000001DC0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8F 0001DF50
ER 00000728E88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23 0009 000000001DC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90 0001DF4F
ER 00000728E89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2A 000D 000000001DC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97 0001DF48
ER 00000728E897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2B 000E 000000001DC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98 0001DF47
ER 00000728E898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2C 000F 000000001DC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99 0001DF46
ER 00000728E899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2D 000F 000000001DC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9A 0001DF45
ER 00000728E89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2E 0010 000000001DC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A0 0001DF3F
ER 00000728E8E4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78 003E 000000001E16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E5 0001DEFA
ER 00000728E8E5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79 003F 000000001E1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E6 0001DEF9
ER 00000728E8E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7A 0040 000000001E1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E7 0001DEF8
ER 00000728E8E7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7B 0040 000000001E1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E8 0001DEF7
ER 00000728E8EA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7E 0042 000000001E1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EB 0001DEF4
ER 00000728E8EB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7F 0043 000000001E1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EC 0001DEF3
ER 00000728E8F5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89 0049 000000001E2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F6 0001DEE9
ER 00000728E8F6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8A 004A 000000001E2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F7 0001DEE8
ER 00000728E8F8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8C 004B 000000001E2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F9 0001DEE6
ER 00000728E8F9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8D 004C 000000001E2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8FA 0001DEE5
ER 00000728E8FF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93 004F 000000001E3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00 0001DEDF
ER 00000728E900 00000000 00 00000012 00 0194 0050 000000001E32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01 0001DEDE
ER 00000728E903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02 0074 000000001E3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04 0001DEDB
ER 00000728E908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07 0077 000000001E3C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09 0001DED6
ER 00000728E909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08 0078 000000001E3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0A 0001DED5
ER 00000728E915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14 007F 000000001E4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16 0001DEC9
ER 00000728E934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33 0093 000000001E68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35 0001DEAA
ER 00000728E935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34 0093 000000001E6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36 0001DEA9
ER 00000728E937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36 0095 000000001E6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39 0001DEA6
ER 00000728E93F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3E 009A 000000001E73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40 0001DE9F
ER 00000728E953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52 00A6 000000001E8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54 0001DE8B
ER 00000728E955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54 00A7 000000001E89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56 0001DE89
ER 00000728E956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55 00A8 000000001E8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957 0001DE88
ER 00000728E957 00000000 00 00000013 00 0056 00A9 000000001E8B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D34 0001DAAB
ER 00000728ED49 00000000 00 00000015 00 011E 0069 000000002281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D4A 0001DA95
ER 00000728ED5F 00000000 00 00000015 00 0134 0076 000000002297 43110081
HE
RX 00000728EDB7 0001DA28
ER 00000728F21F 00000000 00 00000018 00 0135 00DA 00000000275D 43110081
HE
RX 00000728F775 0001D06A
ER 00000728FA74 00000000 00 0000001E 00 000C 00E5 000000002FBE 43110081
HE
RX 00000728FA75 0001CD6A
ER 00000728FBC0 00000000 00 0000001E 00 0158 00B6 00000000310A 43110081
HE
RX 00000728FBC1 0001CC1E
ER 00000728FE8D 00000000 00 00000020 00 00FB 00BD 0000000033DB 43110081
HE
RX 0000072900F9 0001C6E6
ER 00000729AAD8 00000000 00 0000004C 00 0051 00E9 00000000E108 43110081
HE
RX 00000729ACBE 00011B21
ER 00000729AD6B 00000000 00 0000004B 00 014F 00A9 00000000E39D 43110081
HE
RX 00000729AD91 00011A4E
ER 00000729ADB5 00000000 00 0000004A 00 0004 00FA 00000000E3E9 43110081
HE
RX 00000729B02C 000117B3
ER 00000729C298 00000000 00 0000003D 00 0056 00DB 00000000F8E6 43110081
HE
RX 00000729C299 00010546
ER 00000729C40A 00000000 00 0000003C 00 0033 00E6 00000000FA5A 43110081
HE
RX 00000729C40B 000103D4
ER 00000729C40C 00000000 00 0000003C 00 0035 00E7 00000000FA5C 43110081
HE
RX 00000729C523 000102BC
ER 00000729C851 00000000 00 0000003A 00 0150 00DB 00000000FEA5 43110081
HE
RX 00000729C852 0000FF8D
ER 00000729CC26 00000000 00 00000037 00 0066 00AB 000000010280 43110081
HE
RX 00000729DB29 0000ECB6
ER 00000729DBF8 00000000 00 0000002D 00 0066 00F5 000000011266 43110081
HE
RX 00000729DBF9 0000EBE6
ER 00000729DBF9 00000000 00 0000002D 00 0067 00F5 000000011267 43110081
HE
RX 00000729DBFA 0000EBE5
ER 00000729DBFA 00000000 00 0000002D 00 0068 00F6 000000011268 43110081
HE
RX 00000729DD02 0000EADD
ER 00000729DEC2 00000000 00 0000002B 00 0006 00FA 000000011534 43110081
HE
RX 00000729DF25 0000E8BA
ER 00000729E0AD 00000000 00 00000056 00 005C 00A9 000000011721 43110081
HE
RX 00000729E813 0000DFCC
ER 00000729E909 00000000 00 0000005B 00 00CF 0096 000000011F87 43110081
HE
RX 00000729E90A 0000DED5
ER 00000729EAAE 00000000 00 0000005C 00 00DF 00C1 00000001212E 43110081
HE
RX 00000729EAAF 0000DD30
ER 00000729EAAF 00000000 00 0000005C 00 00E0 00C2 00000001212F 43110081
HE
RX 00000729EAB0 0000DD2F
ER 00000729EC4B 00000000 00 0000005D 00 00E7 00E7 0000000122CD 43110081
HE
RX 00000729ECEC 0000DAF3
ER 00000729EDB8 00000000 00 0000005E 00 00BF 00EF 00000001243C 43110081
HE
RX 00000729F652 0000D18D
ER 0000072A0414 00000000 00 0000006C 00 00F5 00DF 000000013AB4 43110081
HE
RX 0000072A0415 0000C3CA
ER 0000072A056C 00000000 00 0000006D 00 00B8 00DA 000000013C0E 43110081
HE
RX 0000072A0F73 0000B86C
ER 0000072A11BC 00000000 00 00000075 00 0060 00AA 00000001486E 43110081
HE
RX 0000072A192D 0000AEB2
ER 0000072A1A26 00000000 00 0000007A 00 00E1 00A1 0000000150E2 43110081
HE
RX 0000072A1A27 0000ADB8
ER 0000072A1A27 00000000 00 0000007A 00 00E2 00A1 0000000150E3 43110081
HE
RX 0000072AD5B8 0001EE5F
ER 0000072ADA05 00000000 00 00000091 00 00BF 00AD 0000000211BB 43110081
HE
RX 0000072ADA06 0001EA11
ER 0000072ADBBA 00000000 00 00000090 00 00DF 00E2 000000021372 43110081
HE
RX 0000072ADBBB 0001E85C
ER 0000072ADBBB 00000000 00 00000090 00 00E0 00E3 000000021373 43110081
HE
RX 0000072ADBBC 0001E85B
ER 0000072ADBBC 00000000 00 00000090 00 00E1 00E3 000000021374 43110081
HE
RX 0000072ADBBE 0001E859
ER 0000072ADBBE 00000000 00 00000090 00 00E3 00E4 000000021376 43110081
HE
RX 0000072ADCE5 0001E732
ER 0000072AE120 00000000 00 0000008D 00 0186 00AE 0000000218DE 43110081
HE

PE 43110081 LBA 800002B0

PE 43110081 LBA 800002B0

PE 43110081 LBA 800002B0RX 0000072AE12C 0001E2EB
ER 0000072AE12F 00000000 00 0000008C 00 0000 00DA 0000000218EF 400000A6
HE
RX 0000072AEC7C 0001D79B
ER 0000072AF339 00000000 00 00000081 00 00A3 00AB 000000022B0F 43110081
HE
RX 0000072AF33A 0001D0DD
ER 0000072AF33A 00000000 00 00000081 00 00A4 00AC 000000022B10 43110081
HE
RX 0000072AFB95 0001C882
ER 0000072AFF45 00000000 00 000000B3 00 0007 00A8 00000002372B 43110081
HE
RX 0000072AFF46 0001C4D1
ER 0000072AFF46 00000000 00 000000B3 00 0008 00A9 00000002372C 43110081
HE
RX 0000072AFF4B 0001C4CC
ER 0000072B023C 00000000 00 000000B4 00 0169 00A8 000000023A24 43110081
HE
RX 0000072B0508 0001BF0F
ER 0000072B07C7 00000000 00 000000B8 00 00A0 00AE 000000023FB7 43110081
HE
RX 0000072B07C8 0001BC4F
ER 0000072B0EA8 00000000 00 000000BC 00 012D 008A 0000000246A0 43110081
HE
RX 0000072B1771 0001ACA6
ER 0000072B1BC1 00000000 00 000000C5 00 0009 00FC 0000000253CB 43110081
HE
RX 0000072B1BC2 0001A855
ER 0000072B1BC2 00000000 00 000000C5 00 000A 00FC 0000000253CC 43110081
HE
RX 0000072B1BC3 0001A854
ER 0000072B1BC3 00000000 00 000000C5 00 000B 00FD 0000000253CD 43110081
HE
RX 0000072B20FB 0001A31C
ER 0000072B21E1 00000000 00 000000C8 00 016A 003D 0000000259F1 43110081
HE
RX 0000072B21E2 0001A235
ER 0000072B21E2 00000000 00 000000C8 00 016B 003D 0000000259F2 43110081
HE
RX 0000072B21E3 0001A234
ER 0000072B21E3 00000000 00 000000C8 00 016C 003E 0000000259F3 43110081
HE
RX 0000072B21E4 0001A233
ER 0000072B21F5 00000000 00 000000C8 00 017E 0049 000000025A05 43110081
HE
RX 0000072B21F6 0001A221
ER 0000072B221C 00000000 00 000000C9 00 0010 0084 000000025A2E 43110081
HE
RX 0000072B221D 0001A1FA
ER 0000072B221D 00000000 00 000000C9 00 0011 0084 000000025A2F 43110081
HE

网友A:
看着有点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软件

STC 5.1  还是很好用,你也可认试试

网友B:
雅拉1D的盘,这个盘砍一个好一个,简单的一B

网友C:
想免费自己搞好,不容易,可以到语心处买个试试。。但前提是有较好指令实践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雅拉1D的盘,这个盘砍一个好一个,简单的一B

怎么搞,,,分享下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免费自己搞好,不容易,可以到语心处买个试试。。但前提是有较好指令实践能力

嘿嘿,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免费自己搞好,不容易,可以到语心处买个试试。。但前提是有较好指令实践能力

如果X神的能搞好,那就是怪事了~~~哈哈,不想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X神的能搞好,那就是怪事了~~~哈哈,不想多说

多说点咯,,,让怪事发生啊。。。

网友(2017-10-10):
SIM 3005  ?                    好像是通病哦

网友(2018-02-27):
这个算几代盘  波特率 用多少   我用9600 进不去啊

网友(2018-04-09):
新手,这是什么乱码啊!看不懂..........................................................................................

网友(2018-08-25):
完全看不懂,帮助召唤下大神吧

网友:
st的盘吧试一下 换个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