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进水烧炸的三星RV411

楼主(2017-09-07):
前两天修了一台三星RV411本来没打算发帖的所以修之前的板子的照片就没有拍。
故障,接可调电源0.045不触发有点偏高,拆机,发现有2处烧炸,几处进水,先用洗板水处理进水的地方,然后摘除烧炸的2个管子,换好管子。
一处是3V电感的双MOS管子 另一处是隔离管P管
补好原件测量3V电感短路,断开3V电感后继测量,前级后继均为短路,摘除51125前级不断,找个料板换个上去顺便把旁边有些腐蚀的电容换一换
,前级不短了后继还是短,直接烧鸡,发现网卡芯片发烫,摘除,不短了,从料板上装了一个上去。
,再次打公共点各大电感阻值都不短路,可以上电了,上电到1.0-1.12有两次跳变了,以为好了,接屏不亮。
键盘大小写也不能切换,当时心想3V电感短路会不会把南桥也烧了,直接跟我们老大给客户报价南桥坏。过了两天客户同意修。好继续开始修。
由于过了2天,额,怎么说呢,又有点怀疑了是不是南桥问题呢,还是先测测吧于是测内存SMB波形正常,内存复位也有了,测声卡复位也出来了,
应该是过内存到显卡了,先刷个BIOS无果,测显卡条件貌似都正常,想想不是南桥问题还是换显卡吧,换了个显卡也不亮。。。。下班明天再修,

有时候修半天修不好的机器没准你第二天来就秒杀了,
第二天突然又想接个外接键盘试下,竟然能切换大小写了。。。外接试试,显示了握草!!!!
这是发现屏线有跟线断线了, 接上,屏还是没亮,拆屏上面看看吧屏线也没什么松动,拆都拆了,于是换个屏试下,
一看怎么暗屏,有戏了!!!换回三星自己的屏,屏背光也亮了,但是好像看不清里面的字不管了当暗屏修,直接在屏上面测1脚19V, 5脚3.3V,6脚0V,直接
一坨锡5 6脚连起来亮机,!!
最后修机不易发帖不易,还望各位大佬加分评论谢谢!!!!!

网友:
这个这么牛,要是我早就放弃了,厉害,学海无涯

网友:
厉害,学海无涯,经验收下。。。。。。

网友:
分析太好了,已加分支持了

网友:
顾客肯定没有拔充电器顾客肯定没有拔充电器顾客肯定没有拔充电器顾客肯定没有拔充电器

网友:
这个这么牛,要是我早就放弃了,厉害,学海无涯 分析太好了,已加分支持了

网友:
修的真的是猛 这么多故障点都修得好

网友:
刚好今天也修到一台三星大短路的,内存上管击穿,两根内存全挂了。

网友A:
这个机器键盘喜欢乱跳 很多人换EC 其实不是EC问题  修到过三台了

网友:
前几天刚放生一个这个本,这个本一进水就容易烧PCB,我那个直接是烧透了,只能是放弃了,楼主功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键盘喜欢乱跳 很多人换EC 其实不是EC问题  修到过三台了

请教一下是哪里的故障导致的乱跳呢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碰到过,,这个型号的很的一个机器把,

网友B:
多么牛逼的一位大侠   让所有人都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么牛逼的一位大侠   让所有人都佩服

大侠谦虚了,还要多向大侠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键盘喜欢乱跳 很多人换EC 其实不是EC问题  修到过三台了

屏码片问题键盘会乱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