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07):
一台苹果A1466 820-00165-A的机器,不开机,拔掉电池,用可调电源通电电流到0.28A左右掉电反复重启又掉电,测电压瞬间都有,于是问客户是怎么坏的,客户说是接了一个USB设备后就出现这样了,根据客户的反馈,于是想到USB供电,查图纸找到USB供电的芯片,把USB供电芯片拆了,再通电电流一路狂飙,接屏亮机。

网友:
要是不问下客户这故障估计不好修

网友(2020-08-28):
我擦,看来修机要先问下,我之前有台Air也是看电压都有,反复重启掉电,ec和bios都弄了,后来给同行修换了usb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