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560 共公点大短,用烧机法烧不出,拆了 PJ3,PJ1 PJ11 ,PU6,等都烧不出急求

楼主(2017-09-07):
     联想一体机C560 共公点大短,用烧机法烧不出,拆了 PJ3,PJ1 PJ11 ,PU6,等都烧不出急求,是不是有通病,权限不够看不到,有那位大师指点指点,谢谢。CPU供电电容PC100也拆了。都烧晕了头了。自己都要发高烧了!!!!!!!!

网友A:
大短的还不好修!

网友:
翘电感 慢慢测试呗           很快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的还不好修!

电流都3A还烧不出来,只要是公共点能断的地方都断了,还是一样,怀疑是板里面烧短了。

网友:
大短路按常理说都可以烧出来,是不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
不应该呀,该不是完全对地了,。。。

网友:
完全对地了,重新理一遍试试,重新对照图纸。如果板层有问题有办法吗?

网友:
公共点接的地方多了去了,你只拆CPU那也没用啊,你先看公共点对地还有多少。完全对地,就是哪个电容短路,还有一点阻值有可能哪个管烧了

网友:
完全对地了  是管子  板层的话  就加大电流烧断他  然后测哪里没供电在飞

网友:
直接对地确实烧不出来,可以看看哪些电容有腐蚀,拆了试试。一般就是cpu供电附近,3v5v,屏接口,显卡,只有慢慢拆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