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烙铁烫6S电源温度

楼主(2017-09-07):
大马蹄烙铁烫6S电源IC   温度  一般调多少啊

网友:
电源不用风枪     ,,,用烙铁? ??、

网友A:
哪有拥有老铁  ,我的兄弟。   不都是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拥有老铁  ,我的兄弟。   不都是用风枪

你看  优酷 上面            有视频

网友:
一般都是风枪用的多,烙铁应该要400多度,速度要快

网友:
6S电源有胶 要先刮胶!!!我也是死用风枪吹得

网友:
烙铁不行吧。。。没有风枪稳。而且风枪会比烙铁快吧。而且安全